外包一个CPLD项目

楼主(2020-02-23):
  如题,外包一个CPLD项目。
  主要功能  : 识别按键信号(一般都是74HC164),然后串口发送给单片机。
   要求       : CPLD 型号不固定,可自己选择。但要符合  易采购 , 价格低(不超过10RMB/PSC) , 封装小(最好是Q32/Q48    我看AG1280Q32 就挺好,但不知道资源是否满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我详聊。

网友A:
74HC 164直接和CPU 的SPI 连接;  设置为SPI从模式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 164直接和CPU 的SPI 连接;  设置为SPI从模式不就可以了么

信号脚顺序不固定(包括VCC GND) , 有多重组合

网友:
这个加密骗自己的

网友:
做给毕业设计的?

楼主:
做产品哦....

网友B:
功能倒是容易,就是芯片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倒是容易,就是芯片难选。

哪点需求比较难符合?

网友C:
楼主这需求很简单啊。既然用串口了,就一直发串口数据就行,也就是一个定时器,比如100ms,或者按键状态有改变就发,到时就发,数据就是按键状态,不用接收。用到的资源肯定不大,晶振按照波特率的倍数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需求很简单啊。既然用串口了,就一直发串口数据就行,也就是一个定时器,比如100ms,或者按键状态有 ...

有兴趣吗?

网友D:
既然是检测按键,干嘛不用个STC单片机? 按键又不需要多实时,至少也要5ms以上才能确定按键是否按下吧?用CPLD也没啥好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吗?

没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检测按键,干嘛不用个STC单片机? 按键又不需要多实时,至少也要5ms以上才能确定按键是否按下吧?用C ...

其实用165(164?)最好,不用烧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165(164?)最好,不用烧程序

他估计连接了很多个164,
也许还有其他的,想做个统一接口。
这个并不妨碍使用单片机实现的呀。
CPLD想找个低价格的都是国产的了,估计没人愿意去折腾。 楼主可以看看EPM3064,采购量大应该能做到10元以下,但是这个是max3000系列的了,从我做FPGA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存在了,后期不知道是不是好买。
或者干脆用个几百引脚的,直接替代164不是更好。

网友:
epm240价格应该15了,便宜时买过8元的,引脚数多了,不符合楼主需求

网友E:
广告软文:AG1280Q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告软文:AG1280Q32

呵呵

网友:
还真去看了一下  AG1280Q32  哈哈,没兴趣。

网友:
2块钱的单片机绰绰有余,为啥非要fpga来折腾自己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F:
都按键了用一个单片机不就可以啦

网友G:
楼主肯出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肯出多少钱呀?

估计就是个饭钱

楼主:
兄弟,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私信,不要这么一味的凭空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按键了用一个单片机不就可以啦

  因为需要兼容  不同信号线顺序(GND 可能和信号线顺序互换) ,因此使用MCU 不太符合。

  功能其实不难,说简单点,就是逆向 74HC165 但是我不会CPLD , 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肯出多少钱呀?

有兴趣我们加微信聊 , Reter-Hua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兼容  不同信号线顺序(GND 可能和信号线顺序互换) ,因此使用MCU 不太符合。

  功能其实不 ...

如果单片机引脚够的话,把信号线全部接单片机IO,只要供电正确,单片机也可以识别线序了,如果信号线不保证供电确定,那你拿cpld也没用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学嵌入式不都是从,点个灯,按个键开始的么?

网友:
搞不懂这么干的意思

网友:
时间不急的话,我们教你做即可,不是太难啊

网友:
刚学fpga的时候就搞过,你看看。哈
请教大大大虾们 -- fpga串口发送程序的小小小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768587-1-1.html

网友H:
你们说很容易简单的岂不是害了楼主,以为真的很简单,价钱随便给点自然没人肯做了。应该说这个很难办,没有几W搞不定

网友:
功能不复杂,就是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说很容易简单的岂不是害了楼主,以为真的很简单,价钱随便给点自然没人肯做了。应该说这个很难办,没有 ...

既然是发出来外包,当然不会想着白嫖了。 只要你能做,价格好商量

网友:
经过对比分析,楼主在做芯片广告~~~
还不错
可惜嘉立创没有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