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给dell PowerEdge T130 安装VMware ESXi

楼主(2020-02-23):
公司去年买了一台这个电脑,作为文件服务器。现在给我用,我想装一个VMware ESXi6.5,下载好镜像后,用UltroISO烧写进u盘,但是安装过程中识别不了,出现了图片显示的错误。
我又换成DELL官方推荐的刻录工具rufus进行刻录,还是一样的问题。图片1是,报错信息,图片2中,红色的就是u盘,在bios里是可以看到它的。

图4是,在电脑开机的时候按下F11直接从u盘启动,然后进入到安装过程了,但是报了错误信息,是不是我这里要raid不用设置的,还要用winpe划分一下硬盘分区

结果:
今天我下载了bh3mid 大神提示的esxi的固件,VMware-VMvisor-Installer-201912001-15160138.x86_64.iso,写到u盘里,同时我在电脑上接上一个新的硬盘,首先用笔记本把这个新硬盘格式化了并且只有一个主分区。
然后当服务器上电启动的时候,我按下F11选择进入U盘引导,在ESXi的安装界面里,把安装目录选择新添加的那个硬盘,一会儿安装好后,把U盘拿掉,服务器重启,选择新的硬盘启动,就进入esxi系统了。但是系统中没有
识别出我设置的raid1的硬盘,而是直接看到两个硬盘,这里我先不处理了,熟悉一下esxi系统,试试安装虚拟机。

网友A:
你把镜像名称放上来,还有就是,不要把U盘插到前面板的U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镜像名称放上来,还有就是,不要把U盘插到前面板的U口。

您好,这个是镜像名称VMware-VMvisor-Installer-6.5.0.update02-10719125.x86_64-DellEMC_Customized-A07.iso,我试试放到后面

网友A:
VMware-VMvisor-Installer-201912001-15160138.x86_64.iso
这是最新版本的,当然了,不是DELL定制版。你那个updatate,是不是他就是个升级包。并不是系统安装包。

网友B:
ProxmoxVE更加好,驱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ware-VMvisor-Installer-201912001-15160138.x86_64.iso
这是最新版本的,当然了,不是DELL定制版。你那 ...

您好,这个是我在官网下的,大小是344MB,截图是我重新下载的update3,我再试试这个。
对了,后面的usb口,试了,也还是没有识别出来。您的这个是在VM官网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xmoxVE更加好,驱动方便

您好,这个是我这款设备可以安装上吗?其实我就想练习一下服务器系统安装,以前只会普通的pc装系统,这次被这个难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是我这款设备可以安装上吗?其实我就想练习一下服务器系统安装,以前只会普通的pc装系统,这次 ...

我晕,你就当成普通PC来艹就行了 它只不过是一台启动巨慢的PC罢了。

网友A:
虚拟化这块算是比较复杂的了。你这个就是ISO镜像文件搞错了。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去下载这个文件好了。
可以搞搞这个东西。你的服务器内存至少要16G.越大越好。安装esxi的系统盘不需要多大,甚至可以用U盘当作系统盘。
最好vcenter也装上。毕竟真正生产中用的多是vcenter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你就当成普通PC来艹就行了  它只不过是一台启动巨慢的PC罢了。 ...

您好,我发现这个电脑自带一个raid卡,用之前pc安装的经验,用winpe系统进去,直接安装系统也是可以的吗?
如果我要用上raid功能的话,是不是一定要通过dell的Lifecycle controll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化这块算是比较复杂的了。你这个就是ISO镜像文件搞错了。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去下载这个文件好了。
可以搞 ...

好的,那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发现这个电脑自带一个raid卡,用之前pc安装的经验,用winpe系统进去,直接安装系统也是可以的吗 ...

不用。装系统时可以手工加载raid驱动。

还有,如果系统已经认出硬盘阵列了,就不用再装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装系统时可以手工加载raid驱动。

还有,如果系统已经认出硬盘阵列了,就不用再装驱动了。 ...

您好,我发现登录winpe的时候,确实看不到硬盘设备。我后面又试了,开机的时候按f11,直接从烧入了esxi的u盘启动,安装的时候出现了图4的错误信息,中间也没有询问过是否要安装驱动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发现登录winpe的时候,确实看不到硬盘设备。我后面又试了,开机的时候按f11,直接从烧入了esxi的 ...

我只折腾过win2019,你可以试试,安装时可以指定驱动程序。启动时你进bios,然后找uefi启动项,然后选u盘。

win2019等等uefi u盘格成fat32,然后把iso直接解压进去就行。ubuntu之类必须用rawrite32烧u盘,否则不能识别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折腾过win2019,你可以试试,安装时可以指定驱动程序。启动时你进bios,然后找uefi启动项,然后选u盘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再试试看看,实在不行就安装win系列的系统吧

网友D:
找找蜗牛星际的安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找蜗牛星际的安装方法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E:
阵列硬盘要设置好才开始安装哦,要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阵列硬盘要设置好才开始安装哦,要设置模式

您好,我这台电脑有两个500G的硬盘,接在了0,1号口上,在lifecycle controller里面已经设置成raid1了,但是在这里安装系统的时候,提示没有找到介质,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用u盘的原因。

装这个机器,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这个raid卡,一般的pe或者系统安装的时候,不能识别到硬盘,同时lifecycle controller又不认识我插入的u盘,所以不能安装上系统。

现在我找了一个空白的32G硬盘,接在光驱的sata上,看看能不能直接安装在这个32G硬盘上,系统起来了,再安装raid卡的驱动,识别两个500G的硬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台电脑有两个500G的硬盘,接在了0,1号口上,在lifecycle controller里面已经设置成raid1了, ...

也是一个方法,确认好问题在那就知道了,其实跟装普通电脑一样的,只是阵列这个东西第一次弄可能不知道怎么搞。(有些情况他(ESXI的没有这个阵列卡的驱动)不识别阵列卡的,也会识别不出硬盘)

网友A:
看样资兄弟是第一次搞这个虚拟化,我用我的经验简单说说吧。
第一,你的服务器里面的虚拟化选项是否全开了。这个你对应BIOS,仔细检查一遍。
第二,关于磁盘模式,磁盘。这个很重要。首先说,esxi这个系统,可以安装到U盘之上,就是说,你可以插一个U盘,当作以后esxi的系统盘用,没问题,别用垃圾的U盘就行。
其次,用U盘安装esxi系统的时候,你要把正确的ISO镜像灌入到U盘,这个不再复述,再次,磁盘模式,如果你系统用了U盘,那么,数据盘呢?可以用各种raid,也可以不用raid,就把每块查到对应raid接口之上的硬盘设置成jbod模式。而且,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第三,raid卡,驱动,芯片的问题。这个就深奥了。这些年,基本上服务器上的sata,sas接口基本山都是处于raid模式之下的,就是,没有单纯的一个非raid模式来供选择使用了。他不怎么使用主板芯片组桥上的磁盘控制器了。而多数情况,都是由第三方的raid芯片来控制,更有些好的主板,会单独给raid加内存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有疑问,为啥我给我家电脑做系统用u盘,pe能装,在服务器上就是装不了系统,连个硬盘都找不到,明明我已经把RAID配置好了。其实,PE里面就没有对应的RAID驱动,她根本没识别这个raid磁盘。而且,也不建议用pe装什么第三方修改过的系统,无论是win还是别的。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PE都是不干不净的私贷带的太多。你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幺蛾子。
第四,通过第二,第三点我的解释,你大概明白为什么我推荐你用U盘作为esxi的系统盘了吗?就是因为这样是最简单的。而且,vm官方还推荐过这种模式。所以,简单,还被推荐,就是组好的方式。在这里面我要强调,你一定要选择对了目的磁盘,千万别搞错了。当然了,如果是是实验的话,无所谓,生产中,千万别搞错了。那就是灾难性的。
至于怎么不搞错,你用金士顿的当作系统盘,那就选个别的品牌的u盘当作esxi的iso安装盘好了。一眼就能看出来,或者同品牌容量不一致亦可以。
第五,虚拟化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压榨机器的剩余价值,让服务器可以物尽其用。这么说吧,大部分服务器都处于吊儿郎当模式,没有全负荷工作,虚拟化就是为了让机器全负荷工作而搞出来的。你有多个业务,又必须系统隔离,你有个服务器,又有很大的计算能力,这就可以做虚拟化了。把这些东西都归拢到一台虚拟化服务器上,让他们自我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一个方法,确认好问题在那就知道了,其实跟装普通电脑一样的,只是阵列这个东西第一次弄可能不知道怎 ...

恩,非常感谢,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资兄弟是第一次搞这个虚拟化,我用我的经验简单说说吧。
第一,你的服务器里面的虚拟化选项是否全开了 ...

非常非常感谢,您说的很清楚了,我再仔细检查一下我的操作步骤有没有问题,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资兄弟是第一次搞这个虚拟化,我用我的经验简单说说吧。
第一,你的服务器里面的虚拟化选项是否全开了 ...

大神非常感谢,我已经安装好esxi系统了,但是raid1,还是没有识别,只是识别两个硬盘,这个暂时不管了,我先熟悉esxi系统,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台电脑有两个500G的硬盘,接在了0,1号口上,在lifecycle controller里面已经设置成raid1了, ...

组raid需要在安装阶段加载rai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组raid需要在安装阶段加载raid驱动

您好,我按下f11,选择u盘启动后,没有选择配置raid的地方,可能我漏掉什么了(  ˃᷄˶˶̫˶˂᷅  )

网友F:
用raid阵列你配置过没有?
ctrl+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raid阵列你配置过没有?
ctrl+r

您好,ctrl+r,这个配置过的。
最开始我操作的方法是用dell 的lifecycle controller软件,先创建raid然后部署系统,但是最后发现读取不到u盘上的系统,提示的错误就是最前的图片2 。

再后来,我新装了一个新硬盘,然后在启动的时候按下F11 从U盘启动,开始安装ESXi,安装到新硬盘上,安装完成后,从新硬盘启动,发现可以看到两个本来在lifecycle controller软件中
设置过raid1的硬盘,不是希望看到的一个虚拟硬盘,所以我觉得我哪里应该操作错误了,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