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司代码管理方式

楼主(2020-02-24):
我们公司小,代码基本都是自己拿着。然后老板要的时候,打包给他就是了。
自己用的是github托管,平时只是clone下来,写好了后,再commit之类。

请问大公司多人代码管理是怎么做的?

网友:
代码类型的基本都是用git了吧。
如果做私有化部署,可以考虑直接群辉,在群辉上安装gogs服务,就有WEB管理和git功能了。

网友:
gitlab开源软件搭建服务器,然后定时备份。

网友A:
git 啊 局域网内管理用gitea 开源社区驱动的轻量级代码托管解决方案,五分钟搭建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git 啊 局域网内管理用gitea 开源社区驱动的轻量级代码托管解决方案,五分钟搭建完成! ...

求个教程。

网友:
gitlab,gogs随便安装一个就可以了。gitlab功能多,gogs轻量级

网友B:
gitlab,

组长来管理
用好分支和合并,发布分支加保护,只能由管理员合并
用好issues
用好CI

扩展自动测试

网友:
公司内部是git,因为多个git库,所有配置有gerrit统一管理项目。

网友:
https://www.jianshu.com/p/acd5fc63895d

网友:
新发现,简书?

网友:
信得过github就购买github空间做私有库,信不过还可以让公司准备一台电脑放局域网做SVN或git服务器,专用于代码管理,不需要多高配置,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部署个svn或git服务器好了,顺便nas也有了

网友:
git + 坚果云

网友C:
现在都是git了,svn比较少了

网友:
TM1650、16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git了,svn比较少了

我一直停留在 svn。

网友:
现在AD支持GIT吗?

网友:
自建git服务器

网友:
码云,企业用户1300一年,10G,对于嵌入式的软件来说应该够用吧

网友:
搞一台4T硬盘阵列的电脑, gitlab开源软件搭建服务器,然后定时备份

网友:
gerrit +1

我选 gerrit 的好处是:
只要把现有的存放 bare git 库的目录(内部包含众多子目录,和很多 git 库)拷贝到指定目录,启动 gerrit 就自动加载到系统,不用一个库一个库的添加入系统。

不知道其它的软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用过的麻烦说说。

网友:
最开始自建服务器装gitlab
用了一段时间后改用gitee企业付费版了
自建服务器上行带宽不够,在外面同步很慢

目前看来gitee企业版的成本比自建服务器省一点
还附赠了一些项目管理功能

网友:
看你服务器性能了,性能好的上Gitlab,性能一般就Gitea吧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B:
gitlab,

组长来管理

在用gitlab,只是单纯的代码管理还是不错的
CI和自动测试这些不太会用,不知有没有相应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