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于光电流采集电路中的干扰问题

楼主(2020-02-24):
原理图如图1,光电二极管的光源是一个400Hz的频率光,采出的信号波形时不时会有一个小包,小包出现没有固定规律,但也比较频繁,影响到了实际数据处理,经验的朋友能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么,用软件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小包给去掉?图1和图2的波形分别对应原理图中红圈中的前后测试点

网友:
你的示波器的带宽决定了你看到的波形的真实情况

网友:
另外1ms的时基下,存储深度不足的话,你看到的波形有这么一个小凸起,那还是经过示波器内部处理过的,真实的情况是漏了很多的细节

网友:
中值滤波天生适合干这事

网友A:
图3和图2波形有差异,图3上升沿与下降沿差不多,图2下降沿快些,不知测的哪两个点。难道运放输出低电平能力要强一些?
出现小包总是在高电平期间?也就是有光照的时候?那也可能是光源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和图2波形有差异,图3上升沿与下降沿差不多,图2下降沿快些,不知测的哪两个点。难道运放输出低电平能力 ...

测试点在图3的原理图中有圈出。个人倾向怀疑是光源的问题。图1只是经过放大,图2是经过PWM和运放调制的波形

楼主:
做检测的,跟血氧原理差不太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点在图3的原理图中有圈出。个人倾向怀疑是光源的问题。图1只是经过放大,图2是经过PWM和运放调制的波 ...

哦,原来是右边还有个圈,图有点宽,没看到。
不能阻断光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右边还有个圈,图有点宽,没看到。
不能阻断光源看看?

在无光的时候,信号信号上发现一个振铃,不确定是哪里引入的

网友B:
你的电路板上有没有比较器?有的话注意下,有时比较器触发时会通过电源/地在输入信号中引发这种干扰,是示波器测量时候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板上有没有比较器?有的话注意下,有时比较器触发时会通过电源/地在输入信号中引发这种干扰,是示 ...

没用比较器,用的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
手工做一个屏蔽罩把接收管罩起来,只留接收光的那一面开孔,就知道是外部干扰进来的,还是自身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模拟地和数字地共地的问题,或是是参数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看这个干扰出现的频率很稳定4.3ms,应该是外加到运放的,查查是否有4.3ms周期的外部干扰 或 内部触发信号,(换个位置幅度是否有变化、找个铁盆子扣下是不是有变化确定是不是外界来的)

网友:
应该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毛刺频率比信号高多了,重新设计你的放大电路带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