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三级管或者MOS管控制1K上拉电阻

楼主(2020-02-24):
RT.
最近在做Lin总线,使用TJA1020,因为主机端要求1K上拉电阻,而且是主机从机都有的应用,硬件上准备这样设计:可以通过单片机IO口来控制1K的电阻上拉,这样可以不用手工跳线这样的操作!
自己这样设计的:

使用的SS8050,C极是12V,通过引脚:LIN_RES_CTL的高低电平,期望打开和关闭三极管,使能上下拉。但是发现: 引脚高电平的情况下:R8电阻上面只有4.55V左右。(换了几个硬件都一样,应该是设计问题!)

然后换了PMOS(DMG2305)的管子,最后也不行,因为GS始终大于导通电压(其实也用单片机引脚开漏和输出0测试下,但是测量的S极电压只有8V左右,想不明白为什么,最后放弃了。)。

所以请教:有没有好用的,可以直接用单片机IO(3.3V)控制12V的1K上拉电阻。(要求:由于高度有限,最多也就是一个STM32F103C8T6这样高度。像继电器和普通的光耦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LZ没学过模电??

网友:
你确定这电路能工作?NPN三极管的偏置条件,还是先去了解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没学过模电??

哎,大学全是抄的。虽然是一本,看到三极管就头疼,看到电流源,等效电流什么的一窍不通。数电什么的都挂科。模电还有电路真的。。

网友:
1、缺少偏置
2、下端一条线,也搞不清啥电位。
3、整个电路感觉没啥意义。

网友:
把E的电阻换到C去

网友:
8050+8550,3904+3906

网友:
楼主的阐述实在搞不懂是啥意思。 是要控制R8连接的那端(像地一样的那条长线)随LIN_RES_CTL  高(12v)和低(GND) 吗?   如果是的看看tc4420是不是合适你用。 楼主的模电的需要好好补补

网友:
2个三极管搞定
这个我以前使用过

网友:
这样试试看

网友B:
楼上的也不对

要这样才行

网友C:
左边三极管发射极接地,并断开中间的线

网友:
11楼的图是对的,这个电路使用的很多,汽车电子。

网友:
上图8550没基极电阻,上电输出冒烟

网友D:
有那种达灵顿晶体管的啊!能当开关使,体积也很小,有带内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达灵顿晶体管的啊!能当开关使,体积也很小,有带内置电阻。

单个管子做不到。
想用3.3V控制12V的上拉,你这个电路至少需要4根线:12V,GND,0-3.3V控制信号,上拉输出。
最少也需要两个管子(三极管或者MOS都无所谓),最简单的电路原理就是11楼那种了,
再想简单无非是用自带偏置电阻的数字三极管代替普通三极管加电阻。实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达灵顿晶体管的啊!能当开关使,体积也很小,有带内置电阻。

之前在驱动12V电机看到有人用达林顿管的,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也不对

要这样才行

非常感谢。刚刚仿真了下,确实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左边三极管发射极接地,并断开中间的线

P管基极得要串电阻,不串会烧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刚刚仿真了下,确实可以。

为什么你的p管ce方向和大家给的不一样?另外这种电压高端开关一个p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你的p管ce方向和大家给的不一样?另外这种电压高端开关一个p管行不行? ...

这种画法一样的。
P管应该也不行,要不大家肯定会说的。
看来你模电也要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也不对

要这样才行

输出要下拉吧?

网友F:
确实是我搞错了,重新更正一下
12V的电源上拉使用1K的电阻是否功耗有点大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我搞错了,重新更正一下
12V的电源上拉使用1K的电阻是否功耗有点大12mA ...

谢谢,Lin总线规定的就是上拉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我搞错了,重新更正一下
12V的电源上拉使用1K的电阻是否功耗有点大12mA ...

可能你又错了,刚刚我仿真了下,电压达不到12V,只有9V!!

网友:
N管不能这样用于高端,需要采用P管,最好是MOS管

网友:
楼主的模电比我的还差,这里驱动肯定要P管,P管前面还要一级N管做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又错了,刚刚我仿真了下,电压达不到12V,只有9V!!

楼主你画的Q2接错了,抄都能抄错,真是服了你了。

网友G:
11楼的图如果去掉n管部分,直接用单片机的开漏输出控制是否可行?
100k的上拉挺大的,不知道会不会损坏IO?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在驱动12V电机看到有人用达林顿管的,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

楼主,有人建议您用 PNP 的管子来搞是正确的!那 PNP 的管虽然也是有达林顿管,但是因特性估计用单颗 PNP 来使即可,而无须用到那两颗封装的达林顿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楼的图如果去掉n管部分,直接用单片机的开漏输出控制是否可行?
100k的上拉挺大的,不知道会不会损坏IO? ...

一般单片机的开漏输出 内部也是有保护二极管的 也会钳位到单片机的VCC电压+0.6V   stm32的 号称真正开漏输出的  能高于 VCC  但是 也有最大耐压限制的。stm32的开漏 最大耐压 网上我记的有人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人建议您用 PNP 的管子来搞是正确的!那 PNP 的管虽然也是有达林顿管,但是因特性估计用单颗 PNP ...

单个PNP?有电路图吗?
我刚测试了一个,好像不行,一直是12V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P管基极得要串电阻,不串会烧管

你说的对。用惯了MOSFET在用三极管有点不习惯。
你还在南宁吗?

网友:
我概略知道楼主的问题在哪儿了!楼主是依大夥建议设置了测试的一个断点在 Debug,不成就反馈。
也不是说这样不行,而是这样将问题解决的效率会较低。我建议是希望楼主能将坛友的意见举一反三,
多试几种不同的组合,这样无论是在解决此问题或学习上都会有较大的助益,盼楼主能给予理解!谢谢。

网友H:
换个思路 上拉电阻的 电源 可以控,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思路 上拉电阻的 电源 可以控,不就可以了。

想到过的,但是这个还真不行,因为12V,还需要给其它器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也不对

要这样才行

你好,我将三极管换成:8050和8550,实际打样出来后测试:
在高电平的时候,测量R9两端确实是12V的电压,但是低电平的时候,测量电压还有4.8V左右。请问是:管子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将三极管换成:8050和8550,实际打样出来后测试:
在高电平的时候,测量R9两端确实是12V的电压, ...

R9后面没接别的吧?如果没有,那应该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26楼已经告诉你了,
你把23楼的Q1换成PMOS就行了

网友:
NPN不能这么搞的,需要PNP的,最好PMOS,导通电阻更小,所占压降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