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T分区 如何调整分区大小?

楼主(2020-02-24):
新电脑。 SSD  C盘才分配了100G.。 想扩容,,才发现是GPT分区,, 打算转换成MBR分区,可是这个硬盘分区超过4个,没戏。。。。

GPT是动态分区,应该很好调整的,找不到拿手的工具。高手推荐一个。

网友A:
diskgenius和傲梅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ius和傲梅都可以的

试过了。。 这两个软件不行,, GTP不支持调整硬盘容量,不知道阁下有没实际操作成功过,, 又或者是我的软件版本不够新。

网友:
妥妥的,现在就是gpt。去年什么时候调过一次。试试最新版吧。

楼主:
从官网 下载最新的版本 ,貌似还是不行

网友B:
100g装系统完全够,磁盘有加密调整后会不会所有数据出问题?

网友:
100G的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g装系统完全够,磁盘有加密调整后会不会所有数据出问题?

现在 开始关闭磁盘加密,, 如果微软 解密过程出问题,, 微软离倒闭不远了

确定是bitlocker 搞的鬼,,真想不同微软干嘛强制搞这么一个东西。要是密钥丢了 硬盘上的东西全玩完

网友C:
bitlocker是什么鬼?
没见过。

网友:
你的电脑 很神奇 分区也很神奇。

我的500G固态,直接就只是C盘了,不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tlocker是什么鬼?
没见过。

就是对整个硬盘加密,,如果没有密钥你是没办法读出硬盘中的文件的 。   但是对于这台电脑有一个 硬件密钥 在主板上,这样这个硬盘在特定的电脑上就自动解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对整个硬盘加密,,如果没有密钥你是没办法读出硬盘中的文件的 。   但是对于这台电脑有一个 硬件密 ...

硬盘自带的,还是你自己设置的?

不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网友D:
从不敢带数据分区都是先备份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不敢带数据分区都是先备份再调整

所有电脑的数据都有 NAS 备份的,

网友:
看到了bitlock加密后不能调整必须解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对整个硬盘加密,,如果没有密钥你是没办法读出硬盘中的文件的 。   但是对于这台电脑有一个 硬件密 ...

这个加密不是绑定硬件的,是系统生成的密钥,如果未解密或者未导出密钥重新安装系统,所有加密数据完蛋,所以并不是绑定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 开始关闭磁盘加密,, 如果微软 解密过程出问题,, 微软离倒闭不远了

默认没开的

网友:
GPT好像是要先把分区空闲部分划出来后再合并到其它分区吧

楼主:
解密了半天后,,晚上完成了容量调整,,

发现PCIE的SSD速度是真的快,,传统硬盘在执行大量读取的时候差异相当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