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同时使用4个HP口读写挂死问题

楼主(2020-02-24):
zynq mpsoc中同时使用了四个HP口,设计了自定义AXI DMA读、写IP,AXI总线时钟333MHz,位宽128bit,每个HP口各分配了AXI DMA读写模块,调试发现只有HP0和HP3读写正常,而HP1和HP2口读写数据异常,似乎是挂死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XILINX的AXI使用自定义IP时要注意,AR/R/AW/W/B信号需要全部能并行化,否则必须卡死在某个临界条件上。

网友B:
mpsoc的总线可以跑333m了啊,z7000才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AXI使用自定义IP时要注意,AR/R/AW/W/B信号需要全部能并行化,否则必须卡死在某个临界条件上。{:sw ...

AR/R/AW/W/B信号需要全部并行化是啥意思,我问了其他朋友说是要把不同HP口对应的AXI DMA读写IP的AWID、ARID、WID填写不同的I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soc的总线可以跑333m了啊,z7000才100

MPSOC的AXI时钟最大可以跑333M

网友:
引用 楼主:
AR/R/AW/W/B信号需要全部并行化是啥意思,我问了其他朋友说是要把不同HP口对应的AXI DMA读写IP的AWID、AR ...

五个部分必须并行化,可以有相互依赖,但不能有任何潜在死锁。你可以仿真跑一下mig和mcb看看会不会卡死。

网友:
理论上算,如果是zcu102板卡,受限于架构的设计个带宽的限制,hp口最大的带宽大约10GB/s。所以如果四个hp口,基本上150M的时钟频率就已经到极限了,再往上提高频率已经饱和了,不会增加带宽,楼主是否考虑下把时钟从333M降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