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步进电机驱动TMC5160小模块 持续更新

楼主(2020-02-24):
先来些废话吧
之前项目需要 用TMC5130、TMC5160做过电机驱动

在这里也给各位坛友提个醒 下面这段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之前用tmc5160出过一次批量烧芯片的问题 不少板子都是VIO和GND出现短路 那时候联系过原厂 原厂给推荐的一级分销商 然后给的我一个建议 让我测试发现了这个问题:电机在停止HOLD时 电流设置尽量高于1、2、3 (最大31 代表设置最大电流)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bug
TMC5130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483-1-1.html

TMC5160帖子 里面基本功能什么的介绍很完整35 42 57 60 86通吃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445-1-1.html

由于两个原因  所以就打算做一个通用的TMC5160小模块
散装英语上线:
reason1:做完这些后又有客户需要个5路和更多路的, 用一块底板可以多路级联
reason2:联系一级分销商的时候,说他那边也有不少客户有这个需求 需要这个模块做样品展示性能或者设备上使用

so
趁着过年放假在家就设计了一个PCB 刚设计完 还未打板 由于疫情 JLC现在4层SMT还未开工
说是过几天就可以 再等两天 来一些试试效果
废话到此结束

这个是官方的参数 基本上和这个差不多 需要注意那个2.8A是RMS值 这个值实际可不小 也可以更换不同MOS提高电流
比官方的东西稍微多点 具体看下面电路参数介绍

电路参数:
1.接口磁隔离 抗干扰性能强
2.通过电阻切换两种通讯模式SPI or Step/Dir
3.既可以用排线连接 也可以用排针直接焊到PCB
4.两个供电输入口 一个排针 一个3.81的口 在左上角 都有二极管防反接(自己用不小心烧过两次)
5.板子上的稳压也可以输出LDO-5V和隔离的DCDC-3.3V 给别的板子供电可以 但是功率别太大 尽量100mA一下
6.限位和编码器接口都从排针引出
7.输出电流可以参考MOS AO4818、AO4882、IRF系列也有到8A、40V不过要注意散热
······

第一版就叫V1.0吧 有好的建议再出个V1.1 一起讨论

上美图 刚学的PADS 也第一次用这个画四层 边学边画的 大神勿喷哈

原理图分享

网友A:
接口部分,考虑用xh2.54端子接口,而不是排针接口,端子方便很多,就是说端子之间间距留大一点否则太挤放不下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部分,考虑用xh2.54端子接口,而不是排针接口,端子方便很多,就是说端子之间间距留大一点否则太挤放不 ...

接口部分兼容很多2.54间距的双排接插件 1.简易牛角座 2.XH双排系列 3.双排针、双排母
必须双排的 因为24个PIN中用了20个

网友:
谢谢提醒,板子打样回来还没测试。

网友B:
IC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C的价格怎么样?

淘宝上买过35的样子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的价格怎么样?

价格贵 30-35元/pcs

网友D:
这里也给各位坛友提个醒 下面这段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之前用tmc5160出过一次批量烧芯片的问题 不少板子都是VIO和GND出现短路 那时候联系过原厂 原厂给推荐的一级分销商 然后给的我一个建议 让我测试发现了这个问题:电机在停止HOLD时 电流设置尽量高于1、2、3 (最大31 代表设置最大电流)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bug

这个意思没有明白, 是指电机停止电流设置 高于123, 还是1,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也给各位坛友提个醒 下面这段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之前用tmc5160出过一次批量烧芯片的问题 不少板子 ...

你没有仔细看后面括号吧 最大31 肯定是1或2或3了

网友:
楼主,打算销售吗?买一个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过35的样子一片

TMC的东西不便宜···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打样了 官方的BOB 版本  mos没有采用4882 而是采用了楼主推荐的4818 在dir模式下步进电机可以运动 但是spi位置模式时电机有扭矩无动作 ,spi通信正常 寄存器配置我个人感觉也没问题 实在不知道还有哪些因素有影响 希望楼主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打样了 官方的BOB 版本  mos没有采用4882 而是采用了楼主推荐的4818 在dir模式下步进 ...

那就是芯片21和22引脚配置问题  贴一下原理图看看 或者参考一下我图里那个

网友E:
我是直接打样的官网的Gerber文件 22高电平 21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打样的官网的Gerber文件 22高电平 21接地

应该不会吧 官方BOB文档里有说明

网友:
是呢 我将R2焊接 然后按理说应该可以实现位置模式的功能才对 但是现在不行,电机有扭矩但是没有动作  反而我焊接R1  给脉冲电机确实可以转动 而且细分等也都好用

楼主:
板子打样回来 这几天焊接测试

楼主:
测试视频:

超快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4NTY0NzU0OA==.html?spm=a2h1n.8251843.playList.5~1!2~3~A&f=52405262&o=1

中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4NTY1MjIxMg==.html?spm=a2h1n.8251843.playList.5!2~1!2~3~A&f=52405262&o=1

慢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4NTY1NDMwOA==.html?spm=a2h1n.8251843.playList.5!3~1!2~3~A&f=52405262&o=1

超慢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4NTY1NTM4NA==.html?spm=a2h1n.8251843.playList.5!4~1!2~3~A&f=52405262&o=1

网友:
不错 !年前收到一块TMCM-6110的板子,还没来得及整它,听说性能不错。。。

网友:
从代理商 拿货,20左右,  没那么贵。

网友F:
芯片的静音模式,和自动加减速,做的非常好。      但是要把这个芯片玩好挺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的静音模式,和自动加减速,做的非常好。      但是要把这个芯片玩好挺不容易的。 ...

看要多少数量吧  我这种的数量很少  一级代理商都不搭理我 少于1k不出货
记得问过他们1k价格 25左右我自己用 量很少 价格无所谓 性能优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要多少数量吧  我这种的数量很少  一级代理商都不搭理我 少于1k不出货
记得问过他们1k价格 25左 ...

是的要有量,价钱还可以,比东芝的还实惠。
TMC5161 坑比较多,尤其是在EMC要求严格的地方不建议使用。
TMC5160没用过。

网友(2020-07-07):
TMC5160A-TA-T  与   TMC5160-TA 是什么区别啊?

网友(2020-11-10):
楼主板子没放淘宝吗?

网友(2020-12-25):
请问供电电压是多少,在高速的时候电流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G(2021-02-18):
您好,请教您一下,想使用DIAG1来作为XACTUAL = X_COMPARE时的输出,但是配置完寄存器0x05 X_COMPARE为1之后DIAG1一直没有输出,是配置的有问题还是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教您一下,想使用DIAG1来作为XACTUAL = X_COMPARE时的输出,但是配置完寄存器0x05 X_COMPARE为1之 ...

看下GCONF BIT13配置 diag1_poscomp_pushpull
0: SWP_DIAG1 集电极开路输出(低电平有效)
1: SWP_DIAG1 推挽输出(高电平有效)
应该是是开路输出了 设置成推挽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GCONF BIT13配置 diag1_poscomp_pushpull
0: SWP_DIAG1 集电极开路输出(低电平有效)
1: SWP_DIAG1 推 ...

谢谢啊,确实是这样,自己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mark 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G(2021-04-08):
再请教一个问题,参数自整定怎么做?我按文档做的话PWM_GRAD一直是0,电机静音效果不好,能大概说下参数自整定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H:
一套成品板多少钱?可以的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请教一个问题,参数自整定怎么做?我按文档做的话PWM_GRAD一直是0,电机静音效果不好,能大概说下参数自 ...

自整定 我也没做过  我这个堵转也基本只有固定速度加减速参数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套成品板多少钱?可以的话试试?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334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整定 我也没做过  我这个堵转也基本只有固定速度加减速参数下使用

好的,感觉静音效果没有那么理想,想做参数整定,自整定的效果不明显,官方有个上位软件可以用,我试试利用起来

网友H:
发现我VIP权限居然无法加好友,也无法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现我VIP权限居然无法加好友,也无法发消息

不知道能不能留手机号码   微信手机一样 15600160506

网友I:
tmc5160是有烧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tmc5160是有烧芯片问题

嗯 是有 我也坏过一批  算是一个bug  保持电流别设置小于3就行

网友:
pads也是用orcad做原理图输入的啊?

网友J:
幸运看到这贴,就一直用这片子了,已经用了快200片了。没烧过。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J:
幸运看到这贴,就一直用这片子了,已经用了快200片了。没烧过。

我也打算搞起来,以前打算自己用开源的搞,发现还是太难调了,比直接买产品要便宜,也方便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