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的64位系统,居然无法识别win10 x86安装包的exe文件

楼主(2020-02-24):
给一台10年前的老机器,装个32位的win10系统,(64位跑不动,内存只有3GB)

发现进了优启通的win10PE(64bit)之后,居然无法打开win10 x86版本的安装包exe,然后用64bit的win10系统电脑测试,直接打开这个文件,也是同样报错。

另外试过,win7的x86版本安装包的exe能打开,且能正常安装。

楼主:
这样搞来,想要安装win10 X86版本,还要专门找一个win10 32bit的PE ?

网友:
wepe,用CGI安装很方便啊

网友:
因为你的WINPE 没有X86支持了。

网友A:
直接把ISO释放到一个空白U盘,(NTFS) ,然后用U盘启动就可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ISO释放到一个空白U盘,(NTFS) ,然后用U盘启动就可以安装。

这样也可以?一直以为只能通过PE来安装

学习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ISO释放到一个空白U盘,(NTFS) ,然后用U盘启动就可以安装。

刚刚试了,启动后是个DOS界面的PE选择项,

但进入后,都是error,没法用。

网友:
我发现了一个新玩法,mac os上面用fusion运行一个虚拟win7, win7的程序可以直接窗口化运行在macos上面,像寄生兽一样。
mac的省电优化做的很到位。

网友:
都PE启动了,那就直接用winntsetup来安装啊,速度比运行setup快多了,直接读取install.wim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启动后是个DOS界面的PE选择项,

但进入后,都是error,没法用。

你U盘不干净。在管理上删除U盘分区重新建一个NTFS的,快速格式化。
然后用7Z释放,或者ULTRA-ISO释放。

http://tieba.baidu.com/p/6168914296

下次制作新版只要释放ISO的文件,不用再格式化就可以。

网友:
一直使用U盘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启动后是个DOS界面的PE选择项,

但进入后,都是error,没法用。

原版系统,在windows下面点安装
选择升级安装,数据、软件都保留的,我当前的系统就是这样装的

用winPE反而不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U盘不干净。在管理上删除U盘分区重新建一个NTFS的,快速格式化。
然后用7Z释放,或者ULTRA-ISO释放。

等下再试一次。

昨天确实有不干净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版系统,在windows下面点安装
选择升级安装,数据、软件都保留的,我当前的系统就是这样装的

这样装有个坏处,就是磁盘的一些隐藏系统文件不会被删除,

就是说,你完全格式化安装,占用20G,这样装,占用可能有25G

我是指 删除了 windows.old之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装有个坏处,就是磁盘的一些隐藏系统文件不会被删除,

就是说,你完全格式化安装,占用20G,这样装 ...

看来你有强迫证

我就感觉自己过了折腾的年代,能用就不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U盘不干净。在管理上删除U盘分区重新建一个NTFS的,快速格式化。
然后用7Z释放,或者ULTRA-ISO释放。

我试了直接释放/解压到U盘是不行的,

看了教程,差不多明白了,是要制作光盘映像,

7z没有制作光盘映像的功能,只能使用UltraISO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有强迫证

我就感觉自己过了折腾的年代,能用就不想折腾

少年贵庚

网友B:
快40岁了,真的老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40岁了,真的老 了

哦 难怪。

网友C:
楼主,下载一个wepe制作一个启动盘,进去以后用里面的CGI安装器安装就好了,会自动寻找电脑里面的.iso,.gho等文件,选择好要释放到哪个分区,释放以后就可以安装了,虽然wepe版本是三年前的了,但是干净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载一个wepe制作一个启动盘,进去以后用里面的CGI安装器安装就好了,会自动寻找电脑里面的.iso,.gh ...

嗯 iT天空的PE是 EIX2

已经试过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