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龙头同质不同价?

楼主(2020-02-25):
年前买的电热水龙头到了不派送,店家撤单了。这玩意杂牌挺多,我看了一下,虽然有些大一点的牌子比如志高、长虹、小鸭也有电热水龙头,但是基本都是宁波附近发货的,大概都是贴牌代工的。价格千差万别,一样的功能,48~288的都有,不知道价格和质量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一般品牌好的质量会好。

网友B:
销量前几位,评价高的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我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我发现咸鱼上面大量超低价同款,是全新的,不知道里子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品牌好的质量会好。

也许品牌好的安全性也高,我去找找拆机图

网友:
这个还是安全第一,漏电、过热保护一个不能少

网友:
不买即热式的买储水式的,储水的就美的海尔志高万家乐这么几个牌子。这几个牌子的咸鱼也可以考虑,几乎不会坏。

网友:
这个还是买品牌放心点,有电

楼主:
咸鱼的志高才五六十,我给宿舍买过一个,做工无可挑剔,应该是正品,淘宝上面的志高一般99+

网友C:
年前买过2个海尔牌子的,套接在原有的水龙头上的,使用了2个多月,这个冬天全靠它,非常方便好用,比之前带龙头功能的方便多了,即使坏了也不影响原来水龙头的功能,自带漏保插头。

网友D:
几百的和几十的都用过,几百的质感稍微好点,功能是一样的,都带漏保,带水压检测,带过热保护。几年了也都还没坏。

这玩意很简单的,就是一根发热丝和烧水壶差不多的原理,然后就是带一个水流检测的开关和一个过热保护开关。只有水流达到一定大小才会启动加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销量前几位,评价高的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销量高的基本是性价比最高。但质量肯定不会最好。

网友:
给使用电热水龙头的大家提个醒:
1、必须做好可靠的接地线之后再使用(切记!切记!)
2、买好一点的牌子(质量好点)
3、一定要加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
PDD下单了一个 美菱的 84块钱顺丰包邮 龙头+一个外接的漏电保护

网友:
买品牌放心点

网友:
买品牌就对了,贵就贵一点,换一次麻烦的很,最重要的还是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买过2个海尔牌子的,套接在原有的水龙头上的,使用了2个多月,这个冬天全靠它,非常方便好用,比之前带 ...

这种套接式的电线的位置会不会很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销量高的基本是性价比最高。但质量肯定不会最好。

那是肯定的,质量最好的,价格大众不一定买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的和几十的都用过,几百的质感稍微好点,功能是一样的,都带漏保,带水压检测,带过热保护。几年了也都 ...

我感觉主要的差距是发热芯外皮材质(紫铜/不锈钢)和陶瓷阀的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主要的差距是发热芯外皮材质(紫铜/不锈钢)和陶瓷阀的质量。

发热芯外皮好像都是不锈钢的。陶瓷阀么差距是有的,手感就有明显区别,不过也不至于很快就坏

网友:
发热芯的差别很大,听早些年认识的一个做加热管的朋友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