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Mstar MST6M48RXS串口如何刷机?

楼主(2020-02-25):
兄弟们,请教下,家里海信电视坏了,Mstar MST6M48RXS方案(有串口、无网口),初步判断是25flash固件丢了。试着用Mstar ISP工具串口刷机(CP2102转换芯片,网上资料显示只能是改了串口描述的FT323方案),总是连不上,看看大拿们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Mstar ISP 好像不是用串口刷的, 试试 VGA 口

网友B:
25qxx芯片?spi接口的,确定这个问题的话,直接拆了用编程器或者单片机直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tar ISP 好像不是用串口刷的, 试试 VGA 口

VGA也是串口,只是从VGA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qxx芯片?spi接口的,确定这个问题的话,直接拆了用编程器或者单片机直接写 ...

靠,隔离在老家,只有一个笔记本,和一个CP2102芯片。没有哪些烧写器之类的玩意,CP2102还是放包里的几个样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靠,隔离在老家,只有一个笔记本,和一个CP2102芯片。没有哪些烧写器之类的玩意,CP2102还是放包里的几个 ...

看家电维修论坛,只要Mstar ISP可以通过串口连上芯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MStar ISP utinity软件只能识别修改了USB串口描述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