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框架]极简信号/状态机框架 NorthFrame

楼主(2020-02-25):
NorthFrame 单片机极简信号/状态机框架
讨论QQ群:431600056

gitee地址:https://gitee.com/PISCES_X/NorthFrame

单片机开发中是否被满天飞的全局变量困扰?
是否在寻找一种层级间松耦合的信号传递方式?
是否希望优雅无负担地使用状态机思路进行开发?
调试打Log很麻烦,希望自动生成,最好还有测试脚本?

NF_Signal和NF_FSM 来帮你

用法1:代替全局变量,使用方便
NF_Signal_Set("flag_connect", 1);
NF_Signal_Set("blink_cnt", 3);

NF_SignalValue flag_connect = NF_Signal_Get("flag_connect");

用法2:配合状态机使用

以下例程在VS2012环境中运行一个判断QE组合键的状态机
注:未来会更新使用状态图绘图软件自动生成状态机代码 QandE_FSM

#include "n_frame.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S_KEY_PRESS(_key) ((GetKeyState(_key) >= 0) ? NF_Bool_False : NF_Bool_True )

/* 信号产生者 */
void Test_Key_Process(void)
{
        if ( IS_KEY_PRESS('Q') ){
                NF_Signal_Set("key_q_press", 1);
        }
        else{
                NF_Signal_Set("key_q_press", 0);
        }

        if ( IS_KEY_PRESS('E') ){
                NF_Signal_Set("key_e_press", 1);
        }
        else{
                NF_Signal_Set("key_e_press", 0);
        }
}

/* 状态机对象 */
NF_FSM Test_FSM_QandE;

/* 状态机的三个状态处理函数 */
void Test_FSM_QandE_IDLE(NF_FSM* me, NF_SignalName name, NF_SignalValue val);
void Test_FSM_QandE_QDOWN(NF_FSM* me, NF_SignalName name, NF_SignalValue val);
void Test_FSM_QandE_QEDOWN(NF_FSM* me, NF_SignalName name, NF_SignalValue val);

/* IDLE状态处理函数 */
void Test_FSM_QandE_IDLE(NF_FSM* me, NF_SignalName name, NF_SignalValue val)
{
        if ( NF_FSM_NameIs(name, "key_q_press") )
        {
                if ( val == 1 )
                {
                        NF_FSM_TRAN(Test_FSM_QandE_QDOWN);
                        printf("Test_FSM_QandE State Translate : IDLE --> QDOWN\n");
                }
        }
}

/* QDOWN状态处理函数 */
void Test_FSM_QandE_QDOWN(NF_FSM* me, NF_SignalName name, NF_SignalValue val)
{
        if ( NF_FSM_NameIs(name, "key_e_press") )
        {
                if ( val == 1 )
                {
                        NF_FSM_TRAN(Test_FSM_QandE_QEDOWN);
                        printf("Test_FSM_QandE State Translate : QDOWN --> QEDOWN\n");
                }
        }
        else if( NF_FSM_NameIs(name, "key_q_press") )
        {
                if ( val == 0 )
                {
                        NF_FSM_TRAN(Test_FSM_QandE_IDLE);
                        printf("Test_FSM_QandE State Translate : QDOWN --> IDLE\n");
                }
        }
}

/* QEDOWN状态处理函数 */
void Test_FSM_QandE_QEDOWN(NF_FSM* me, NF_SignalName name, NF_SignalValue val)
{
        if ( NF_FSM_NameIs(name, "key_e_press") )
        {
                if ( val == 0 )
                {
                        NF_FSM_TRAN(Test_FSM_QandE_QDOWN);
                        printf("Test_FSM_QandE State Translate : QEDOWN --> QDOWN\n");
                }
        }
        else if( NF_FSM_NameIs(name, "key_q_press") )
        {
                if ( val == 0 )
                {
                        NF_FSM_TRAN(Test_FSM_QandE_IDLE);
                        printf("Test_FSM_QandE State Translate : QEDOWN --> IDLE\n");
                }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状态机 */
        NF_FSM_Translate(&Test_FSM_QandE, NF_FSM_State(Test_FSM_QandE_IDLE));

        for (;;)
        {
                Test_Key_Process();
                NF_FSM_CheckSignal(&Test_FSM_QandE, "key_q_press");
                NF_FSM_CheckSignal(&Test_FSM_QandE, "key_e_press");
        }
}

网友A:
跟定义结构体相比
有啥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定义结构体相比
有啥好处

1、框架是对状态机思想的封装,字面意思更规范 程序流程 --> 与状态转换图一一对应
2、信号、状态机由框架管理,对于log调试和脚本测试更方便,不需要手动log
3、由于代码字面与状态图一一对应,可以使用绘图软件自动生成代码
4、本框架采用极简设计,可以只使用信号代替全局变量,也可以全面采用,花费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规范程序思路
5、从本人实际项目角度出发,赶工的、传承的代码使用这个框架配合代码规范、管理制度,可以解决大部分代码乱套问题

网友B:
用了你这个反而更复杂了 增加空间使用量 增加运算成本 使用变量的使用还需要去维护变量表 没什么意义啊 还要很多宏 一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

网友:
没发现有啥好处  lz解释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你这个反而更复杂了 增加空间使用量 增加运算成本 使用变量的使用还需要去维护变量表 没什么意义啊 还 ...

这位朋友点评得很到位,功能上来说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还会增加一定运行时间
但这个框架的主要作用是:规范代码风格、结构

它是类似《C语言编程规范》这种规范的延伸版,
除了在命名、结构、思路上解决问题外,额外花费一些运行时间让结构更清晰、避免代码问题
我给它的定位:语法糖

这个框架是我从生产环境中总结出来的,旨在解决赶工、传承代码的逻辑混乱问题
生产环境下使用,STM32F1 O(n)复杂度的信号访问时间是个位数的us量级
O(1)就不用说了,仅多了函数调用

网友:
支持下楼主~
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不懂的人啊不敢用~
懂的人呢自己写~

网友C:
说到语法糖,想到了傻孩子的教程,他的状态机框架是面向对象的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语法糖,想到了傻孩子的教程,他的状态机框架是面向对象的记得。

我这个框架也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了你这个反而更复杂了 增加空间使用量 增加运算成本 使用变量的使用还需要去维护变量表 没什么意义啊 还 ...

虽然楼主的代码会增加运行时间,降低效率,增加ROM
但规范化是要看应用场景的
至少你用2K ROM的片子和H7的片子
编程方法就肯定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楼主的代码会增加运行时间,降低效率,增加ROM
但规范化是要看应用场景的
至少你用2K ROM的片子和H7 ...

代码规范 可以有各种方法 虽然看应用场景 但是为了代码规范就舍弃了性能和效率的 是不可取的 不是cpu主频该 ROM大就可以肆无忌惮的 国内的android就是这样 一个app臃肿的很 硬件怎么升都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规范 可以有各种方法 虽然看应用场景 但是为了代码规范就舍弃了性能和效率的 是不可取的 不是cpu主频 ...

我觉得这是别人的商业套路
软件给硬件一条活路
硬件软件互相迭代持续发展
让这个平台下的软件开发不要太难

网友:
支持LZ
程序是写给人看的, 而不是写给机器看的.
任何追求极致效率和代码容量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工程技巧,是在hack编译器,既然这样,我一句都不如汇编不就完了(而且一般人写的汇编未必有编译器输出的好)
如果因为成本或者其他追求,去修炼这种技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不应该是一种编程思想,也不值得推荐.

网友D:
-----------------------------------------------------------------------------------------------------------------
这个框架是我从生产环境中总结出来的,旨在解决赶工、传承代码的逻辑混乱问题
生产环境下使用,STM32F1 O(n)复杂度的信号访问时间是个位数的us量级
O(1)就不用说了,仅多了函数调用
-----------------------------------------------------------------------------------------------------------------
这个就是关键了。
如果您的程序复杂度低, 用了这个反而麻烦。
但如果复杂度提高,普通方式可能是指数级增加的麻烦,而用了状态机框架只是线性增加。
这个就是状态机框架的意义。

网友:
软件还是为了给应用服务的,好的框架只是能满足多种应用需求,或是非常契合某种应用需求,并不绝对
代码框架也是差不多,满足需求就是好的

网友E:
楼主自己用它在什么MCU上呀?是因为片上资源不够吗?

网友F:
请问code size多大?qpc/qfn 框架值得拥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 ...

这个确实是关键。

另外,我觉得单片机的全局变量,用 static 限制就好了,回归本质,
通过名字来创建、设置、销毁,代码不直观、且牺牲了码字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1、框架是对状态机思想的封装,字面意思更规范 程序流程 --> 与状态转换图一一对应
2、信号、状态机由框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自己用它在什么MCU上呀?是因为片上资源不够吗?

是因为片上资源足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因为片上资源足够

我想问:楼主写这个框架的是不是因为MCU资源不足(以跑轻量级的OS)?括号里内容省了。你是有用楼主这个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楼主写这个框架的是不是因为MCU资源不足(以跑轻量级的OS)?括号里内容省了。你是有用楼主这个 ...

我没用过

楼主应该主要是规范代码格式,益于维护

网友:
GPL协议,用了你的代码,整个程序就要开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没用过

楼主应该主要是规范代码格式,益于维护

个人认为,对于事件驱动状态机,主要局部(状态处理函数内)易于维护,如果不画状态图,稍复杂的状态转换可读性就比较差了。已知的FSM/HSM框架基本上由上位机生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对于事件驱动状态机,主要局部(状态处理函数内)易于维护,如果不画状态图,稍复杂的状态转换 ...

嗯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code size多大?qpc/qfn 框架值得拥有

我的定位:极简接口
看一眼DEMO就会用,是这个框架存在的意义

在我目前环境中,QP是不能直接使用的,会被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对于事件驱动状态机,主要局部(状态处理函数内)易于维护,如果不画状态图,稍复杂的状态转换 ...

后续版本会更新极简状态机绘图软件,状态转换图直接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楼主写这个框架的是不是因为MCU资源不足(以跑轻量级的OS)?括号里内容省了。你是有用楼主这个 ...

主要是领导不想听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实是关键。

另外,我觉得单片机的全局变量,用 static 限制就好了,回归本质,

一个一天被产品经理催三遍的赶工开发者是不会做这些的

网友:
你这个有点类似于QP状态机

网友:
你这个协议是GPL3.0?那能用你这个框架的项目还不如用QP框架。

网友(2020-08-22):
尝试下用在4G模块的操作中

网友:
一说到框架,还是RTOS省心

网友(2021-04-07):
NorthFrame 楼主还在更新吗

楼主(2021-10-21):
统一回答楼上各位,最近公司采用,会有一次迭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
能提供一个OS功能,代码内 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