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交换机串连, 如何知道PC连接在哪个交换机?

楼主(2020-02-25):
多个交换机串连, 如何知道PC连接在哪个交换机?

网友:
profinet 可以,普通的不行

网友:
可以直接看交换机的mac地址表,任何带console的交换机都能做到

或者选带vlan的交换机,每个交换机上不同端口用不同vlan端口隔离,最后在总三层交换机上做vlan交换

不要求准确的话也可以根据ping的延时来估算

网友A:
拔线,拔电脑网线看交换机哪个灯灭,或者拔交换机电源看哪个电脑网口灯灭。
带管理功能的交换机可以看MAC地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线,拔电脑网线看交换机哪个灯灭,或者拔交换机电源看哪个电脑网口灯灭。
带管理功能的交换机可以看MAC地 ...

拔线,您太有才了。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  不知这个协议 复杂不,想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  不知这个协议 复杂不,想用单片机实现。

你应该是要做线束探测类的手持设备吧,跟交换机协议啥的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要做线束探测类的手持设备吧,跟交换机协议啥的没关系。

是的, 想做一个设备, 连接在多个交换机间,  想得到具体的设备连接的交换机,

初步的,  想用普通的交换机+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线,您太有才了。

现场找线,拔线看灯是常用方法之一。
MAC地址表学习是交换机完成的,如果不是要用单片机实现交换机的活,那交换机的MAC地址表单片机插不了手。
看回复,LZ应该不是要问找网线接哪的方法,而是要做什么产品,说说需求吧,LZ位的描述猜不出来要做什么。

网友:
有一种寻线仪就能够直接让交换机网线端口闪烁。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找线,拔线看灯是常用方法之一。
MAC地址表学习是交换机完成的,如果不是要用单片机实现交换机的活, ...

是想做一个设备,接在多个级联的交换机间,采集一些设备的信息,如 温度 电压 功率 声音 等等。同时能知道自己和 各个设备间的位置关系,比如跨了哪几个交换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做一个设备,接在多个级联的交换机间,采集一些设备的信息,如 温度 电压 功率 声音 等等。同时能知 ...

二层交换机对于设备是透明的,交换机的MAC地址表不会通过网线发出来,要管理MAC地址表,要用带管理功能的交换机。

网友:
windows系统的网络诊断功能可以分析出拓扑关系

网友C:
只能用带管理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层交换机对于设备是透明的,交换机的MAC地址表不会通过网线发出来,要管理MAC地址表,要用带管理功能的 ...

还是想用普通的交换机实现, 管理交换机太贵了,

交换机对于不在自己列表中的地址 好像是全端口转发的, 不知是否可以用这个特点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带管理的交换机.

管理交换机贵太多了,  最便宜的 也要几倍的价格.

网友:
楼主想实现的功能智能交换机都有,嫌智能交换机太贵,就在普通交换机上开发一个智能交换机出来?
现在的智能交换机不贵啊,肯定比你开发出来的便宜可靠。

网友:
二手的带管理交换机也不贵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想用普通的交换机实现, 管理交换机太贵了,

交换机对于不在自己列表中的地址 好像是全端口转发的,  ...

螃蟹家大把的方案,github上基本都能搜到sdk,
单片机挂在交换机smi上读寄存器看mac表
没看出比普通交换机贵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想用普通的交换机实现, 管理交换机太贵了,

交换机对于不在自己列表中的地址 好像是全端口转发的,  ...

你非得用普通交换机那只能靠数据包延时来判断
交换机不要接成星型拓扑

网友E:
单片机做这个活似乎难了点
你要的功能,快有半个交换机功能了,不值得开发,除非你打算做商品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做这个活似乎难了点
你要的功能,快有半个交换机功能了,不值得开发,除非你打算做商品生产。 ...

就是想做一个小产品, 当前 卡在这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螃蟹家大把的方案,github上基本都能搜到sdk,
单片机挂在交换机smi上读寄存器看mac表
没看出比普通交换 ...

需要在电路板上引出交换机芯片的控制脚,以便读出SMI寄存器的值?
这是一个大项目了吧,另外交换机芯片千种万种,不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在电路板上引出交换机芯片的控制脚,以便读出SMI寄存器的值?
这是一个大项目了吧,另外交换机芯片千种 ...

我意思是自己做交换机 加上这个功能 成本和最普通的交换机比没有明显增加

网友:
螃蟹的,比如RTL8198,得找人开发。或者用家用路由器,ping包,算TTL或者获取路由器IP。

网友:
普通交换机在网络应该是透明的,一个透明的东西和十个透明的东西咋让别人分别自己在哪?

但是换个思路,其他的通过透明介质交互的设备是咋做的?
各种IOT走无线通信的是咋记录自己在哪,叫什么,干什么的?

办法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