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色彩模型 到 MCU的pwm输出的关系

楼主(2020-02-25):
LED混光,调光中,HSL转换到RGB模型,R,G,B取值范围均为0~255,如果直接拿转换的RGB的值当作 PWM的值进行输出,会有一些颜色有偏差,比如黄色,可能显示出来会偏绿色。这个应该是和使用的 灯珠的参数有关系。

RGB值到 pwm之间要有一个系数,各位大神一般都是通过什么参数进行计算的,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楼主:
gamma校正 是否对led有效,有人试过吗?

网友A:
小白同问pwm怎么控制三色led调色,那亮度呢, 频率、占空比 都怎么组合的。。。

网友B:
我曾经写过RGB渐变调色的程序,你看下,这是其中一部分

楼主(2020-04-09):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写过RGB渐变调色的程序,你看下,这是其中一部分

我调光,渐变的程序是问题的,我的混光的参数是根据HSL模型转RGB,得来的, H(色相), S(饱和度),L(亮度)。但是某些颜色,会有偏差。这个偏差是因为灯珠的参数不一致。而且就算硬件把灯珠的光通量,都调整一致。LED的主波长,人眼对不同颜色的响应不同,也会造成同样占空比输出下,不同颜色光,给人眼的感觉有亮,有暗,一般这里,是怎么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同问pwm怎么控制三色led调色,那亮度呢, 频率、占空比 都怎么组合的。。。 ...

有不同的色彩模型,HSL,HSV,Lab等等,通过算法换算成RGB参数。频率一般在3.125KHz以上比较好。

网友C:
有效,LED也是需要伽马校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效,LED也是需要伽马校正的.

具体怎么校正呢,一般gamma系数是2.2,RGB三路,分别调整系数吗?

网友:
mark一下 后面写指示灯可以用得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调光,渐变的程序是问题的,我的混光的参数是根据HSL模型转RGB,得来的, H(色相), S(饱和度),L ...

这个是由于LED调光时,PWM脉宽超过50%后,人眼感觉不明显造成的,你可以在PWM值里面先加入对数运算,将对数值作为PWM值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由于LED调光时,PWM脉宽超过50%后,人眼感觉不明显造成的,你可以在PWM值里面先加入对数运算,将对 ...

对数曲线有做,单色光下,调光能够让人眼感觉到是平滑调光。但是混光的时候,七彩渐变的时候,不同颜色还是有亮暗的感觉。另外感觉对数曲线也不是太平滑,最后调整的曲线好像和gamma曲线更贴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