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芯片能否原电压输出?

楼主(2020-02-25):
要做一个电源模块,输入电压是5V~12V,输出电压要求是5V/2A,用了降压芯片mp2307,结果发现在5V供电的时候,最高只能出4.4V。
请教一下:有没有能满足上面要求的DC-DC芯片?

网友A:
你找找pmos管子的片子,也许有100% pwm的

网友B:
有,关键字: 100% duty cycle 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pmos管子的片子,也许有100% pwm的

谢谢!能有大概范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键字: 100% duty cycle DC-DC

谢谢!我搜一下试试。

楼主:
找了一个TD1583,看手册上说占空比可在0~100%之间:
看原理图也是PMOS输出:

但实际上输出电压还是比输入电压要低0.3V:

网友C:
关键字   升降压型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字   升降压型电源芯片

我刚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合适的。您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普通DC-DC做不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合适的。您有推荐的型号吗?

TI, LINEAR等,我推荐的都是很贵的。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tch-buck-boost.html

网友D:
手册里面要么标注100%占空比,要么管脚上没有自举电容的位置,9成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里面要么标注100%占空比,要么管脚上没有自举电容的位置,9成就是了

标注100%占空比的,也不一定能原电压输出。

看了很多资料:如果用单芯片的话,芯片肯定不便宜。
     否则就得用sepic电路,这个选择范围就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 LINEAR等,我推荐的都是很贵的。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power-management/switching-re ...

确实是好货不便宜。

网友:
mp2143看看,里面有标100% Duty Cycle in Dropout

网友:
这个取决于拓扑

网友:
芯片3.3V,我也想找一个能用锂电池的芯片。简单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