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1711数字温度传感器-智能穿戴、体温计/贴专用

楼主(2020-02-25):
CT1711单总线世界最小CMOS数模混合零静态功耗,内部集成17bit ADC高精度温度传感器芯片,用户无需校准,应用于智能穿戴(手表、手环)、体温计、体温贴、VR领域.

网友A:
只能测环境温度吧?怎么去测体温?      我们一般是用NTC+导热片去做的

网友:
好像还是测环境温度,不晓得价格几何

楼主:
手环、手表就是测体表温度,手腕与心脏还是有一定距离,体温计、体温贴就是直接测体温,用我们芯片+导热片来做,图片上手环那个就是这样的

楼主:
环境温度也可以,但这颗不太适用,芯片上不锈钢铁帽的设计就没意义了,价位私信我

网友:
精度很高,不知道成本如何

网友:
17bit,高精度呀。

网友:
哪里有买?可以申请样品测试吗?

楼主:
样品价位,有需求可私信我

网友(2020-10-27):
引用 楼主:
样品价位,有需求可私信我

您好,对CT1711比较感兴趣
这个的导热片一般是什么方式加的?
无法私信您,您私信我吧

网友:
2块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测环境温度吧?怎么去测体温?      我们一般是用NTC+导热片去做的

我们的传感器是数字式芯片和不锈钢帽子集成的,不需要再外接导热片和帽子,不需要校准.只能测体表温度,标准体温需要通过算法进行温度补偿得到.NTC是模拟式需要一个个去校准,不仅精度不高,误差较大,而且还要外加导热片或者帽子.

楼主:
需要申请样品验证测试相关需求的私信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申请样品验证测试相关需求的私信我

申请两个测试样品,已私信。用于动物体温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