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或3.1能否实现5米的可靠数据传输?

楼主(2020-02-25):
帮一个朋友问的,需求大概是这样的:
PC和几个USB设备距离约5米,USB设备分别是一个USB3.0摄像头(具体参数未知)和一个HDMI投影仪(720P),假设短距离情况下(比如20CM线)带宽与供电满足需求,那么目前要延长到5米,是否可行呢?
编辑原因,补充图片:

网友A:
HDMI这个距离完全没问题,USB3.0  要加redri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MI这个距离完全没问题,USB3.0  要加redriver

hdmi不用考虑丢帧的问题,而且速率并不高。usb线速率5gbps,用1米的线都掉得不要不要的,5米是可以用,但是稳定性为0。

网友:
lz你还是考虑usb over ether吧。利用tcp协议实现稳定的传输。usb速率太高,把蛋都扯碎了。

网友:
好像有现成的usb-光纤---》光纤-usb

网友:
用5楼说的就行,成品挺多的

网友:
买带芯片的长延长线,这都不是事。

网友:
会让你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
3楼,5楼!

网友:
KVM切换器、延长器、、、、了解一下不差钱,啥都好办!!!

网友:
u3延长线,用过长芯盛的

网友:
有USB光纤线缆的,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dmi不用考虑丢帧的问题,而且速率并不高。usb线速率5gbps,用1米的线都掉得不要不要的,5米是可以用,但 ...

摄像头也没多少啊,又不是跑满了USB,USB摄像头的流量1080P也没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也没多少啊,又不是跑满了USB,USB摄像头的流量1080P也没多少吧

1080p建议用2.0。3.0不适合大场景用,稳定性和可靠性太差。还是那句话,频率提升太高把蛋扯碎了。

网友D:
5米的延长线只能用到USB2.0的,3.0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5米的延长线只能用到USB2.0的,3.0不行

5米usb2.0,我觉得都够呛

网友:
5米USB2.0,线好点可以。USB3.0我们用的线长3.5米带1080p的相机35帧还可以,再高就很容易掉帧。不差钱弄个光纤USB3.0线吧,别说5米了,50米都可以

网友:
搭车问一下,usb3.1的双端typec线传输显示信号,线最长可以多长?1米?2米?3米?

网友:
一条线没几块钱,买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试试光纤USB3.0线,淘宝上可以搜到,大概10米10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