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能详细说说Arduino UNO 如何产品批量化?

楼主(2020-02-25):
RT
用UNO验证好了产品,准备直接批量,已经知道主控芯片,那我在重新设计PCB得时候需要留出哪些接口为了后期烧写呢,
又用什么工具来烧写?
烧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毕竟我买的芯片里面并没有BootLoader呀?

恳请懂行的大神聊聊如何从1-1000,后期我来整理写个教程。

网友:
做过Nano,淘宝买了个Nano给其它新做的Nano下载即可

网友:
关注一个 有点好奇

网友:
我们用arduino leonardo做教育机器人的主控,先用Progisp把系统程序烧写进去。再用usb接口下载应用程序。

网友:
跟这个流程一样:https://www.cnblogs.com/xiaowuyi/p/4942306.html

网友:
arduino生成hex文件,然后用usbasp烧进去

网友:
BOOTLOADER用官方IDE+成品arduino用SPI口对接烧写,用arduino的方法烧写,网上写了很多了,不用关心熔丝位这些东西。

你的芯片烧bootloader+程序有两种方法:
1.DIP封装的话可以做个arduino样子的编程器,芯片底座用dip28锁紧座,烧写bootloader,然后装到你的板子上,你的板子留出串口和交流耦合的复位脚就行。
2.你的板子留出SPI、串口和交流耦合的复位脚。

串口和交流耦合的复位脚可以用ch340做。
传市面上的国产版图纸一张。

网友:
传个 ATMEL 的干货了解下,看 Connecting ISP Lines 一节就知道怎么预留下载口了。
对于 AVR 一般是预留 ISP 下载口(6针或10针)。

网友:
就是按照avr那样下载而已!ide下有个boards的说明文档,说明了哪款板子的bootloader在哪里,熔丝位怎么设置的,只要用过avr就知道怎么做

网友(2020-04-14):
我写的帖子,可以参考: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38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