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进门检测一般采取哪种传感器方案?

楼主(2020-02-25):
有个产品需要检测通过入口的人数,并执行相应的动作,如开灯等。检测传感器设在门框上缘或侧缘。人从出口离开执行关灯等动作。见识有限只想到两种方案,请使用过的大佬批评:
A、人体红外感应模块。该类模块是否存在识别精度不高的问题,如两人相隔30cm尾随进入,能否正确识别并计数?

B、漫反射光电开关。对车辆等平面物体检测效果较好,不知对人体这种多曲面表面能否较好识别?

像银行那种自动门识别又是采用什么检测方案呢?

网友:
上面的人员密集不能用,下面的就是光电管。能力强用摄像头。

网友:
这个话题好像讨论过好几次。坛子里找找

网友:
准确的计数还得用摄像头

网友:
商场里统计人流量都是门口装几个摄像头

网友:
只有摄像头方案可行

网友:
用地感和称

网友:
也可以试下毫米波雷达

网友:
有参考的摄像头方案吗?

网友:
用称好像不行哟,人的行走只能一个方向,那就是皮带称类似。

网友:
装检测门,只能一个一个通过

网友:
常用是光电,检测,我人建义用磁电感应检测,小孩ok

网友:
自动门用的多普勒雷达模块,检测频移,单模块三线输出;通道门采用的红外光栅传感器,收发一组。被动红外传感器不能用于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