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M的PDF文件,怎样能把体积减小到3M以内?[35楼正解]

楼主(2020-02-26):
受限于上传文件3M内的限制,原来7M的通过各种方法压到了4M,但是没办法继续大幅压缩了,论坛有这方面的高手帮处理一下吗?

编辑原因,增加结果:35楼方法压缩效果显著,超过了任何一种直接压PDF的方法。

网友:
试了一下,越搞越大。。

网友:
smallpdf.com可以

楼主:
常用的都用了,未遂。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用的都用了,未遂。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别信这些软件吹牛,真的是吹牛。

网友:
使用Ilovepdf,只压缩小了100k左右

网友:
wps2019可以,也压缩的不多

网友:
smallpdf.com   可以的

楼主:
这个网站有点套路,上传文件后告诉你一个估计的压缩大小(注意,是估计的,而不是真实的压缩结果),然后不提供下载链接,要注册,邮箱注册之后要求填写手机号码并支付。

网友:
试了10+在线的,都无法压缩太多,smallpdf的估计也不靠谱

网友A:
Foxit Phantom PDF 可以压缩的,可以提供多种压缩选项,例如删除常见字体的内嵌,压缩图片画质,优化layer压缩数据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xit Phantom PDF 可以压缩的,可以提供多种压缩选项,例如删除常见字体的内嵌,压缩图片画质,优化layer ...

试过了,常规方法都试过了,担心的是由于不了解PDF文件原理,导致做无用功,就是这个文件可能确实无法大幅度压缩了。试了好多方法,最多只能减小几十K,有的甚至处理后更大了。

网友:
转成word和txt再压缩不了估计就没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word再压缩?

试了,转完有些地方乱了。

网友:
Mark一下,PDF压缩

网友C:
非要这么苛求的话,把彩色照片取出来换成灰度的重新放进去替换(pdf编辑器)
看了一下有好多照片

网友:
拍成图片,然后用jpeg调节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这么苛求的话,把彩色照片取出来换成灰度的重新放进去替换(pdf编辑器)
看了一下有好多照片 ...

实际上,我删除了那些图片,体积只减小了20K.

网友:
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转换成XPS格式倒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3M以内

网友: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文件分成2个,上传2次,不就行了

网友:
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有别的路试一试。

网友D:
再打印一遍即可,打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打印一遍即可,打成文件?

试了,再打印成PDF也不行,转成低质量图片每张也大概200K,40多页体积也变大了。用一些在线工具,甚至直接提示无法进一步压缩了,搞不懂PDF内部原理,貌似有点困难。

网友E:
他这个里面文字全是嵌入字体,但由于是英文的关系,这些字体并不大。但是这个扯淡的地方就是文字中间混入了格式控制符,阻止了进一步压缩的可能了。按理说,去除了这些控制符后压缩到原文件的一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PDF文件优化的一般都不会在这方面着手。手动复制到Word再保存为PDF估计可以,忒费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里面文字全是嵌入字体,但由于是英文的关系,这些字体并不大。但是这个扯淡的地方就是文字中间混入了 ...

文字转曲线,估计就丢掉字体信息了吧。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E%8B%E7%BC%A9

看看这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2963&highlight=%E5%8E%8B%E7%BC%A9

看看这个 ...

如图,楼主把黑色字体模式RGB全改成灰度,估计至少能缩小到2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图,楼主把黑色字体模式RGB全改成灰度,估计至少能缩小到2M以下。

这个是在哪里操作的呢?

网友:
你这个文档97%都是文字,文字怎么压缩? 极限也就压缩下里面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哪里操作的呢?

网友:
看看格式对不?

楼主:
厉害了,这个不错,不过页面文本区域都加了框框,能否传授一下方法。

网友H:
我打印成xps格式,再用acrobat 转成pdf
就小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打印成xps格式,再用acrobat 转成pdf
就小了许多

刚看了一下,有框框是因为我点了文本编辑导致的,实际没有,真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打印成xps格式,再用acrobat 转成pdf
就小了许多

我试了一下,使用这个方法处理另外一个,得到了一个3.6M的PDF,能帮忙在你那边再试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打印成xps格式,再用acrobat 转成pdf
就小了许多

我用在线工具又压了一遍,搞定了,真的是太感谢了。

网友:
pdf打印机再打印一遍,看下能不能调分辨率,不行就打成两份

网友I:
压缩清晰度会不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压缩清晰度会不会下降

可以对比32楼附件,我认为非常理想。

网友:
是什么场景,需要把已经很小的PDF文件,再变的更小呢

网友:
看来没法压缩的主要原因是:论文里的图都是插入的矢量图,而且格点很细,而且插图里的字其实是以矢量图的方式硬压在图里的。
所以很难压缩。所以打印成xps再转换成PDF反而变小了。

网友:
如截图所示,把PDF的其中某个图,单独抽出来,不做任何改动,放到空白PDF里查看大小。
Fig 9和Fig 11合起来大概120KB。
PDF第28页Fig 7光一张图就410KB。

这些图因为是按论文规范,使用矢量编辑的图,优点是怎么放大都不会失真。但是为了保证论文质量,这些插图都比较大。

如果打印成XPS再重新转换成PDF,相当于打破这些图原有的格式,那按PDF文档的一般标准,重新编码一遍。
就变小了。

以下是原4MB的PDF文件的大小统计数据:可见几乎所有的图形都是矢量图,算作Content Stream流的,不算在点阵图 Image里面。Content Stream占了97.6%,而且Content Stream里这种矢量图,其实是压缩软件不敢碰不敢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