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系列里面,ADC速度最快的是哪个型号呢

楼主(2020-02-26):
如题。前阵子请教高速DAC,网友推荐是G431,确实满足要求。现在又考虑可能ADC也得速度快一些了,再次请教各位。TI的C2000有16M的ADC,奈何价格有点偏高,CCS开发软件人性化也不够。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STM32带的ADC,找单独的ADC芯片,可寻范围广而且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STM32带的ADC,找单独的ADC芯片,可寻范围广而且性价比高。

性价比一定高吗?以DAC为例,G431,15M的,这个价位的独立芯片不是太多吧?ADC其实也有点类似
ADC/DAC在一定参数范围内,还是集成的更便宜,同时PCB布局,板子面积也紧凑一些。
当然,如果非要几十M以上的,数模混合集成难度大为提高,那肯定还是得独立的了

网友B:
280045呢,lz可以看看,3个adc,速度应该可以到这么多。价格找ti那边应该能做到25左右吧

网友C:
G473,用4个4M的拼个16M的出来

网友D:
F303吧,印象中是5M,似乎也可以3个ADC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045呢,lz可以看看,3个adc,速度应该可以到这么多。价格找ti那边应该能做到25左右吧 ...

看了一下,3个3.45M,可能没STM32方便。不过还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G473,用4个4M的拼个16M的出来

这个拼接,是可以把几路ADC的时钟和相位,人为配置好,然后把数据结果穿插着排列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03吧,印象中是5M,似乎也可以3个ADC拼接

这个拼接,是可以把几路ADC的时钟和相位,人为配置好,然后把数据结果穿插着排列就可以吗?

网友:
4个ADC,每个间隔1/4个采样周期,

网友:
STM32G4系列不错。

以ADC采样频率最高可到4M。

网友E:
STM32F303,双ADC交替使用,6bit下18M,8bit下14M,12bit能到10M

网友:
外挂一个就这么纠结吗

网友F:
LPC4370
32-bit ARM Cortex-M4 + 2 x M0 MCU; 282 kB SRAM; Ethernet;
two HS USBs; 80 Msps 12-bit ADC; configurable peripherals
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F303,双ADC交替使用,6bit下18M,8bit下14M,12bit能到10M

哦,挺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PC4370
32-bit ARM Cortex-M4 + 2 x M0 MCU; 282 kB SRAM; Ethernet;
two HS USBs; 80 Msps 12-bit ADC; c ...

好快啊!不过204M的处理器,ADC达到了80Msps,感觉采样的数据,来不及复杂处理呢……也许,就是用来高速采样平均用,提高精度?

网友G(2020-11-25):
请问C2000的哪颗16M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C2000的哪颗16M ???

记错了。14M。

网友:
关键是买不到了

网友:
看文档,STM32里面高速AD精度降低好多。。。

网友:
这么多数据在mcu里面处理的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LPC4370
32-bit ARM Cortex-M4 + 2 x M0 MCU; 282 kB SRAM; Ethernet;
two HS USBs; 80 Msps 12-bit ADC; c ...

AirSpy好像就用的LPC4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