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论文里看到一个I/V放大电路没看明白,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0-02-26):
如图,在查找资料时看到一篇论文,里边的交流放大电路实在推不出论文里的公式2,不知道有人看的明白不,还是里边东西本来就是错误的

网友A:
难道是在做病毒检测设备?荧光这个词,最近经常被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在做病毒检测设备?荧光这个词,最近经常被提到

差不多吧,原来的方案在测试时,同一张测试卡,峰值的时候由于荧光素衰减,不太稳定,跟要求目标相关有点远,想着能不能改进一下看看

网友B:
明显是图不对啊,本意应该是C38隔直通交,组成T型放大电路

网友C:
没看懂R17 R18是串联可以当做一个电阻来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图不对啊,本意应该是C38隔直通交,组成T型放大电路

反正我是没看懂,不知道是国内烟酒僧的水平太水,还是我没学到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是没看懂,不知道是国内烟酒僧的水平太水,还是我没学到家

这个电路我测过,信噪比一般,你还没看明白吗?把C38连接的那个位置换到R17/R18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R17 R18是串联可以当做一个电阻来分析吧。

R17、R18,我想是设计者可能考虑到单个电阻不一定能有刚好满足放大倍数的规格,所以搞两个串联。分析上是要按一个电阻来分析的,直流放大时,C38不起作用,交流放大时,应该要考虑频率的吧,否则不同频率下C38的容抗是变化的,另外电容的PPM值,不能忽视的,对测试的精度影响很大啊

网友:
仿真下试试

网友:
看了下,7楼是对的。
C38上方接到R17、R18之间。
交流信号C38看作短路。

网友:
LS的有道理,低通滤波,限制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