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叫SD110L芯片的资料.用在汽车上12V降5V上面的

楼主(2020-02-26):
在一个原理图上面看到了。 度娘了一下SD110L,没有收获。

有没有知道的大神指点的一下.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下图是一个汽车12V转5V的原理图看到了。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用来监测5V输出电流的。

网友A:
是不是杭州士兰微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杭州士兰微电子的

去了士兰微官网查了,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B:
这是个汽车的什么产品呢?前装还是后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了士兰微官网查了,没有这个型号

确实不是的,我内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汽车的什么产品呢?前装还是后装?

车充,这个芯片看起来就是一个电压检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