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芯片与xl芯片功耗比较(结贴)

楼主(2020-02-26):
近期,测试了一个电路,输入电压为5~12V,输出电压需要两组,一组12V,一组5V。

电路结构:先用xl6008升压到12V,再把12V通过mp2307变成5V。
测试过程:
(1)输入电压12V,经过一个二极管(ss34),到xl6008,再经过mp2307变成5V,输出的5V接一个4R5的电阻。
         两个芯片温度正常(测得12V输入端电流0.6A,5V输出端的电流1.1A)
(2)输入电压5V,经过pmos管,接到xl6008,其它不变。
         结果xl600非常烫,而mp2307温度正常。(测得输入端的5V电流2A左右,5V输出端的电流1.1A)

感觉在输入电压为5V时,xl6008本身消耗了40%~50%的功耗,也不知道哪儿不对?

网友A:
看图没看出问题,实际电路L2和D3是不是和图标的一样参数。

网友B:
通常DCDC发烫跑不了你的设计问题。
(1)这么大的功率,电感选型不对。400KHz的PWM频率,5~12V升12V电感建议10uH左右,SW到电感、以及电感到SS34,以及SS34到后面电容的路径越短越宽越好。
(2)电容选型不对。400KHz的PWM频率,电流<=1A,电容应>=22uF的MLCC。输出也应>=22uF。不要用电解电容。
(3)电容位置不对。对于Boost电路,至少应有一个MLCC直接就近接到电感的VCC脚,确保电感不会对周边电路造成较大影响。

使用电解电容长时间工作爆掉都很正常,因为冲击电流>=2A,而电解电容压根吸收不了这么大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没看出问题,实际电路L2和D3是不是和图标的一样参数。

实际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DCDC发烫跑不了你的设计问题。
(1)这么大的功率,电感选型不对。400KHz的PWM频率,5~12V升12V电感建 ...

我把电容和电感改一下试试。
第(3)个方案已经在电板上存在了。就是C13,贴近芯片的输入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DCDC发烫跑不了你的设计问题。
(1)这么大的功率,电感选型不对。400KHz的PWM频率,5~12V升12V电感建 ...

电解电容我用的都是固态电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电容和电感改一下试试。
第(3)个方案已经在电板上存在了。就是C13,贴近芯片的输入脚。 ...

电感也要放。另外,固态电解还是悠着点吧。那玩意对DCDC纹波还是有难度。通常你这容量的固态纹波电流也就1A左右。所以建议用MLCC,优化布局布线。XL的Boost效率还是很高的,如果设计没问题,5V到15V效率到80%以上轻轻松松(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也要放。另外,固态电解还是悠着点吧。那玩意对DCDC纹波还是有难度。通常你这容量的固态纹波电流也就 ...

好的。谢谢!

网友:
反正我以后都不会用XL的芯片

楼主:
经查资料确定:
(1)技小新做过一个模块,上面有结果
(2)对比xl6019给出的参数(xl6008没结出这个参数)
结论:在5V输入,12V输出时,xl6008的安全工作的输出电流不到1A。超出这个输出电流值,应该是效率很低,所以厂家也不给出这个图。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xl6019手册上给出的最低输入电压为5V,请问一下实际输入电压为4.6V时能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