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原创的地球上点到线的距离计算方法

楼主(2020-02-26):
这个程序已经STM32上实现,
描述如下,已知一条直线,直线的2端的GPS坐标已经精确测定,分别是(X1,Y1)   (X2,Y2),  当另一个点(x,y)慢慢的靠近这条线时,求这个点到线的距离, 这个会动的点的坐标是实时测量的,会变,  要连续的计算点的线的距离,根据距离来做下一步操作,

这个程序计算出来是有误差的,因为它只考虑了纬度的变化,没有完整考虑地球的曲率。
我测试的情况是,点与线的距离范围在3KM之内,且线的长度在3KM内时,误差在cm级。
不知道这个东西用处大不大
先上程序。

/*计算点到线的距离 垂直距离  此计算方法适用于近距离计算,采用的是三角形计算面积
x,y机车所在点 纬度与经度
x1,y1,x2,y2为已知两点的直线  ( 纬度与经度为扩大1亿倍的长整形)
*/
#include <stdlib.h>
#define PI 3.1415926535898
#define EARTHR 6371004
#define DIS_RANGE        5000//2698
long long Distance_point2line(long long x, long long y, long long x1, long long y1, long long x2, long long y2)
{
        long long Distance;
        long long a,b;
        long long h,v;        //垂直距离与水平距离
        double        cos_value;

        cos_value=cos(x/100000000*PI/180);
        if((x1!=x2)&&(y1!=y2))
        {
                a=(x2-x1)*(y-y1)/(y2-y1)+x1;
                b=(y2-y1)*(x-x1)/(x2-x1)+y1;
                v=llabs(x-a);        //计算出的单位为cm
                h=llabs(y-b)*cos_value;
                Distance=(EARTHR)*PI* h*v/sqrt(h*h+v*v)/180000000; //计算出的单位为cm
        }
        else if(x1==x2)
        {
                h=0;
                v=llabs(x-x1);
                Distance=(EARTHR)*PI* v /180000000;         //计算出的单位为cm
        }
        else if(y1==y2)
        {        h=llabs(y-y1)*cos_value;
                v=0;
                Distance=(EARTHR)*PI* h /180000000;         //计算出的单位为cm
        }
        printf("dis:%lldcm\r\n",Distance);
        return Distance ;
}

楼主:
这个程序计算出来是有误差的,因为它只考虑了纬度的变化,没有完整考虑地球的曲率。
我测试的情况是,点与线的距离范围在3KM之内,且线的长度在3KM内时,误差在cm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想不到应用场景

楼主:
原理如下:
点到线的距离等于  h*v / (a,y到x,b的距离)

楼主:
感觉在自动驾驶领域应该用的到吧

网友A:
非常棒的算法思路。类似的思路已经应用于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滑板车的电子围栏管理,接近边界时先提示,跨越边界时再采取措施。

类似扩展的应用,老年人监护手环手机,分区配送业务等。

通过优化算法,可以避免使用三角函数和浮点运算,在小尺度的围栏计算中获得不错的精度,并且可以运行在资源以及性能有限的单片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棒的算法思路。类似的思路已经应用于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滑板车的电子围栏管理,接近边界时 ...

我们项目是用在train上,哈哈

网友B:
高人,多谢分享

再请教下,两点之间的距离,有什么简便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人,多谢分享

再请教下,两点之间的距离,有什么简便算法? ...

原理只要懂了,你这个需求更简单吧?
把上面的程序删掉一些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收藏先,谢谢分享,以后有这方面应用的时候再拿来用

网友:
代码不够优雅

楼主:
图片应该还算优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应该还算优雅

晚上我给你分享一个更优雅的

网友:
用向量做就好

网友:
导航上用的吗?

网友:
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 ... d61ce2f1d87178.html

网友:
不错,CSDN上也有很多共享的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其它能看懂,但这个cos_value=cos(x/100000000*PI/180);怎么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其它能看懂,但这个cos_value=cos(x/100000000*PI/180);怎么来的呢?

随着纬度的升高,纬度1圈的周长不断变短,  到南北极点,长度变成0.
这个变化必须考虑,不然误差会很大

经度1圈无论什么时间长度都一样

网友:
小尺度的围栏计算

网友:
电子围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着纬度的升高,纬度1圈的周长不断变短,  到南北极点,长度变成0.
这个变化必须考虑,不然误差会很大

感谢原来是坐标系没有搞对

网友:
感谢分享!定位导航!

网友:
导航常用到

网友(2021-01-27):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方面东西,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