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走线阻抗匹配请教

楼主(2020-02-26):
大家好,
目前遇到差分走线的阻抗匹配问题,Ethercat网线,两对差分T+,T-,R+,R-,
查资料需要做100欧姆阻抗,目前我的问题是:差分信号需要经过两个PCB基板,
两个板通过常规连接器来连接,这个时候我的阻抗改怎么做呢
是每个板子都做50欧姆还是怎么样做

网友A:
1、每个板子和连接器都是100欧。阻抗不是电阻,阻抗是传输特性。

2、如果是普通网线,网速又没多快,随便走走注意好等长就可以。

网友:
100连续。不过一般的连接器可能做不到。百兆短距离问题不大。

网友B:
匹配阻抗是电气特性,不是50+50的关系,是板上每一段都是100欧姆。
过两个基板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你的连接器和连接线上。
如果你是百兆的网口,基本调等长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千兆甚至更高,连接器最好不要用普通的B2B;W2B接口,寄生的电容电感会破坏信号的完整性;
建议选用高速连接器,FPC优于线束连接,尽量走线要短,控制好等长......用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眼图不会好看的,基本上是过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每个板子和连接器都是100欧。阻抗不是电阻,阻抗是传输特性。

2、如果是普通网线,网速又没多快,随便 ...

非常感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阻抗是电气特性,不是50+50的关系,是板上每一段都是100欧姆。
过两个基板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你的连接 ...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