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6怎么从原理图生成网络表

楼主(2020-02-26):
以前用的AD10 , 昨天同事说以后没有AD10的教材了,所以,只好升级到了AD16,今天发现,没有生成网络表的选项,

如下所示:

以前的AD10是有个选项是“protel”,现在在AD16中不知道怎么更新网络到PCB;

网友A:
网络 搜下就会有的    update PCB document+你的PCB文件

网友B:
难道不是用菜单中第一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 搜下就会有的    update PCB document+你的PCB文件

安装你这个操作,仍然不会有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用菜单中第一项么?

选第一个选项的话,只会将当前的原理图生成网络表。

我一个工程下,好几个原理图呢。

网友C:
看看你连接的线是 wir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用菜单中第一项么?

我重新用AD10打开,然后先生成网络:

然后再更新,pcb就有网络:

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连接的线是 wire吗?

相同的工程,用AD10就可以更新网络了;

我再装个AD19试试;

网友C:
是不是线椒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线椒黑色的

软件已经卸载了

网友:
首先看看焊盘是否有网络名称,若有就是飞线隐藏了,没有再找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