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红外体温枪有没有考虑环境温度进行相应补偿的?

楼主(2020-02-26):
广东前些天气温只有16,7来度,今天已经升到27度多了,已经可以穿短袖了。

我用MLX90614测自己的额头温度,前些天冷的时候额温是34度,现在天气暖了额温接近36度。

测额头温度本身就不是很靠谱,如果红外体温枪没有考虑到环境温度进行补偿的话,这测量结果岂不是更不靠谱了?

网友:
可以校准。

网友:
flir 的是不是有补偿

网友:
耳温枪、额温枪、水银温度计,三样里面额温枪最不靠谱

网友:
实际上家庭用体温计 首选水银温度计(准确度最高,但易碎且碎后水银不好处理)。;现在可以选择 电子体温计(基本是热敏电阻为测温元件)。
  如果因小孩不配合 可以选用耳温计 ,但这个也是基于红外测温的,时间久了也会不准。至于额温计厂家调的如何的准,一到现场使用由于环境、
  被测人员额头皮肤状态等等因素,测出的体温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A:
MLX90614  内部有做环境补偿的。   就是用普通热电堆传感器的内部也带热敏电阻 作为环境温度测量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X90614  内部有做环境补偿的。   就是用普通热电堆传感器的内部也带热敏电阻 作为环境温度测量元件的。 ...

我说的补偿准确来说是指         额头温度 跟 真实体温的差值,天气冷差值大,天气热差值小。
至于传感器测出来的温度,是准确的,这个没什么疑问。

网友:
校正要用黑体,很多红外相机方案做的测温仪需要校正

测温枪校正很不方便

网友:
红外测温的原理是基于环境温度,如果被测目标温度高于环境温度,则红外输出正电压,如果被测目标温度低于环境温度,则输出负电压。

所以温度转换时,先测量环境温度,再测量红外的电压差计算出温度差,加上环境温度,就是被测目标温度。如果传感器金属壳温度与环境温度有

差异,就会有校大误差,所以如果环境温度变化了,需要放一段时间才能正常工作,90615也是在环境温度20-30摄氏度下人体温度范围才有0.1的精度,

手上一个模拟传感器,25摄氏度室温下,大概每10~13uV对应0.1摄氏度,不同环境温度下0.1摄氏度对应的输出电压不一样。校准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环境

温度的补偿,但精度已经差很多了。

网友:
会有补偿的。

网友:
有补偿,但额温不稳定,补偿后也很难测准,测手腕的更不准。

网友:
吹下冷风,去测,额头温度经常32-33.车里开空调,然后测,能到38+。我老婆去菜场测过温度,额温枪的数据完全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
只有水银温度计可靠

网友:
水银标准37度,我买的博朗耳闻35度

网友B:
MLX90614 DCI是有做温度补偿的   BCC之类的得自己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2021-10-03):
引用 网友B:
MLX90614 DCI是有做温度补偿的   BCC之类的得自己进行温度补偿

怎么用环境温度来补偿实际测量的温度,现在在不同环境温度的情况下测量了几组数据,都有偏差

网友:
计算温度的时候,必须做校准的,不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