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cb投板的时候投的gerber文件,那么贴片的时候,系统...

楼主(2020-02-26):
如果pcb投板的时候投的gerber文件,那么贴片的时候,系统能够从文件读取器件信息么?

如题,以前用protel的时候,投的是pcb文件,系统直接就从pcb度出来了器件信息和坐标。
那如果投gerber文件的话,系统还能读出来么?
如果不能的话,会增加怎样的操作?
谢谢。。

网友:
得导出坐标文件给贴片厂

网友:
肯定读不到了,genber只能用来做PCB了,单独导出坐标和bom就行

网友:
坐标和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