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罗技M585

楼主(2020-02-26):
在本坛网友的推荐下买了两个同款的鼠标,用着挺舒服,就是滚轮下按键有点生硬。其中一个一年左右彻底坏了,在***找了一个低操作力的换上了,只是厚度有点薄,并且是贴片的,我用锡珠抬高了后焊上的,刚才试了下感觉舒服很多。原来的操作力应该在0.98N ,换上的是0.6N而且是硅胶的键柄,型号SKRAAWE010。

网友A:
自从用了罗技金属轮,这种橡胶轮再也无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了罗技金属轮,这种橡胶轮再也无爱.

发个金属轮照片看看,附上型号哈

网友C:
换欧姆龙啊,别的都一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了罗技金属轮,这种橡胶轮再也无爱.

下一代的电磁控制,看起来更爽(我还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了罗技金属轮,这种橡胶轮再也无爱.

推荐个看看,以后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欧姆龙啊,别的都一般

JLC上也是找了好几个品牌的,包括欧姆龙,但只找到阿尔卑斯这个压力最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JLC上也是找了好几个品牌的,包括欧姆龙,但只找到阿尔卑斯这个压力最小的。 ...

按照经验,力大了很累的,你确定原装是0.94N么?我换的欧姆龙的都是0.74N的,很舒服的,跟原装差异不大。我买的下面这款重度使用一年现在还没问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6hsqqtea78

网友:
个人手劲不一样。

网友:
在用同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一代的电磁控制,看起来更爽(我还没买)

双飞燕表示已经用上光微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个看看,以后换个试试

TB 搜 罗技 金属滚轮 很多的,
可以让手指轻拨一下,轮子能快速滚很长时间,
比如看几千行的代码,转一\两下,能从头滚到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金属轮照片看看,附上型号哈

TB 搜 罗技 金属滚轮 很多的,
可以让手指轻拨一下,轮子能快速滚很长时间,
比如看几千行的代码,转一\两下,能从头滚到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一代的电磁控制,看起来更爽(我还没买)

有型号\关键词吗? TB 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型号\关键词吗? TB 没搜到.

MAGSPEED电磁滚轮
罗技Master 3
文章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飞燕表示已经用上光微动。

我买罗技就是买他的滚轮,微动什么的都换cherry金触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B 搜 罗技 金属滚轮 很多的,
可以让手指轻拨一下,轮子能快速滚很长时间,
比如看几千行的代码,转一\两下 ...

这个功能讨厌至极,根本无法定位一下子就过了,我都是打到段落档,楼主说的这个m585滚轮也是微阻尼而且没得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讨厌至极,根本无法定位一下子就过了,我都是打到段落档,楼主说的这个m585滚轮也是微阻尼而且没 ...

哈哈,这鼠标公司还有一个,没事就在桌面上摩擦滚轮。我创造的最长记录是摩擦一次续航10秒。

不过说实话,我只用电老虎m215,这货指针非常稳,上下左右运动非常精准且不会飘。。只是得经常充电,干电池一个月能干掉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经验,力大了很累的,你确定原装是0.94N么?我换的欧姆龙的都是0.74N的,很舒服的,跟原装差异不大。 ...

是的,有时一天下来胳膊感觉都脱臼了 。按键是滚轮下按键的那个轻触开关,之前先换了一个0.98N轻触开关(也是阿尔卑斯牌子),和手上另一个正常使用的对比了下,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感力度。后来才找到这个0.6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 搜 罗技 金属滚轮 很多的,
可以让手指轻拨一下,轮子能快速滚很长时间,
比如看几千行的代码,转一\两下 ...

这个确实厉害,不用手指不停的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型号\关键词吗? TB 没搜到.

头像也很酷哈

网友:
突然发现我的使用习惯,这个滚轮就没按下去过,一直是滚动使用。。

网友G:
这种需要拆开鼠标的操作,脚贴可以重复用吗?脚贴坏了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恶意广告,警告一次。收到2次警告将可能被封锁ID。

谢谢老大 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需要拆开鼠标的操作,脚贴可以重复用吗?脚贴坏了怎么处理?

不用拆脚贴,只要去掉电池仓里的螺丝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用了罗技金属轮,这种橡胶轮再也无爱.

飞梭滚轮?我的m705就是,无聊就当指尖陀螺,全金属滚轮,用力一拨动可以连续转个十几秒,电脑一愣一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