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可靠的 村田的电阻,电容,电感的代理商。

楼主(2020-02-26):
去年有一款产品年销量在200K左右(蓝牙的ibeacon),今年预计会更多。  产品用的电感和电容都是SMT厂商代为采购的。现在发现有一个电容(4.7uF/10V  0603封装)约有3%的出现严重漏电,使得电池使用时间大为缩短。现在怀疑是假货。
因此今年准备全部从正规代理商进货。杜绝对元器件质量的怀疑。 因为产品是射频类的,用到了较多的村田高频电感和电容。 所以希望余下的电阻,电容,电感都从村田采购,省的分几家采购麻烦,而且也省不了多少。
当然如果有好的风华或者国巨的代理也请推荐一下。
不知道这个量代理会不会接了。

======
我在江苏无锡

网友A:
不说坐标别人怎么给你推荐?代理跨地区一般都是不接单的。 北京天津附近的我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坐标别人怎么给你推荐?代理跨地区一般都是不接单的。 北京天津附近的我可以给你 ...

江苏无锡的。
估计只能找华东地区的代理。

网友A:
不过做蓝牙的ibeacon,没必要用村田的产品。国巨这个级别都足够了。另外200K这个量不多不少,有点尴尬。换算成电容也就是百十盘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做蓝牙的ibeacon,没必要用村田的产品。国巨这个级别都足够了。另外200K这个量不多不少,有点尴尬。换 ...

唉,开始就用的是TDK的射频电感,结果发现和村田的一比,发射功率小了4db都不止。
电容用的是三星的10uF/10V  0603的。在商城买的。结果20%的漏电。差点晕过去。
做低功耗的产品有一个器件出纰漏就会令你抓狂。别的产品多个几mA一点问题也没有。
低功耗的待机电流都只有几uA,如果器件差一点漏电几十uA都令你吃不了兜着走。
问题太难找了,只能把认为可能潜在的问题排除掉。然后再找生产流程上的问题。
另外200K是产品的数量。上面的器件应该远不止这个数。

网友:
大批代理商正在赶来路上。

网友B:
有个兄弟在村田原厂做销售经理,可以拿到货源,我在魔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兄弟在村田原厂做销售经理,可以拿到货源,我在魔都

这个量原厂应该不会感兴趣的吧。
如果能和原厂接上关系那是求之不得呀

网友:
湘海电子,国内村田最大代理,vivo oppo 华勤等手机供应商

网友:
只有华南的,我们一直他家在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开始就用的是TDK的射频电感,结果发现和村田的一比,发射功率小了4db都不止。
电容用的是三星的10uF/ ...

再差,也不至于20%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差,也不至于20%不良吧

不骗你。
tdk  型号                MLG1005S3N3BT000    MLG1005S10NHT000
替换成 MURATA       LQP15MN3N3B02D   LQW15AN10NG00D      实测发射增益增加4db 。
用在蓝牙4.2   51822芯片上面。
用血和泪换来的。试验用的村田的,生产为了省钱 5000套用了tdk。  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效果不好。 一直没怀疑这里出问题。 后来无意中更换发现效果立竿见影。
采购渠道是某商城。

后来其他批量产品上面用的是三星4.7uF  10V  0603 电容。结果 20%产品漏电严重。漏电电流最大到mA级别。 更换村田后正常。 不敢再用其他的品牌了。
产品是主打低功耗的,极个别电容漏电让人吐血不止

网友:
我遇到精密毫欧电阻出问题的大厂一直推脱,代理商卡在中间很尴尬。

网友:
村田就在无锡

楼主:
又不能去厂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