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4-20mA采集电路,大家看下有没可改进的地方

楼主(2020-02-26):
一个采集0-10V  4-20mA的简单电路
0-10V经R16 R18分压最大2.5V,运放放大1.32倍后为3.3V
4-20mA电流跳线后经电阻R17变为最大5V,分压、放大后最大1.65V
STM32内部AD,采用电源3.3V做参考源,精度要求不高,勉强5%就行
电路用了很多年没什么太大问题,一般工业跟民用都有在用

模电大神帮忙看下有没什么改进的地方,能够增加一些可靠性

网友A:
可以用150欧采样电阻,然后电压跟随,再进入STM32的AD

网友B:
把另外一路运放也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50欧采样电阻,然后电压跟随,再进入STM32的AD

150R就太小了,这个电路还要采集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另外一路运放也用起来?

另一路接另一路AD了,这个电路只在一般工业环境中用过,不知道恶劣一点情况下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输出 加一级RC滤波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 加一级RC滤波最好

串一个100R电阻,后对地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C:
看ADC内阻  我一般放1k加0.1uf  效果不错

网友B:
EMC测试一样,没问题,就这样使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测试一样,没问题,就这样使用好了。

看来简单的就是最好的,这个电路近期要去一个超大的高压电机附近用,装个铝壳子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ADC内阻  我一般放1k加0.1uf  效果不错

好的,等我近期加点干扰测试下区别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一般用没啥大问题。测电流要比测电压误差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一般用没啥大问题。测电流要比测电压误差大一些。

是的,为了兼顾0-10v跟很多垃圾变送器(输出带载差的)

网友:
输入端接TVS保护

网友E:
程序上还是不能自动区分0-10/4-20,感觉意义不大,,还不如分二路,二个端子,简单一点... 如果装在仪表里,.也不可能放一个跳线.  让客户使用尽量简单

网友F:
感觉你对输入口没啥保护,这是我项目中用的,跟你的很相近 0-5V  0-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对输入口没啥保护,这是我项目中用的,跟你的很相近 0-5V  0-20MA

这个前端放了个TVS ,上传的图片中没加,然后图中进AD前也限制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上还是不能自动区分0-10/4-20,感觉意义不大,,还不如分二路,二个端子,简单一点... 如果装在仪表里,.也不 ...

受限于空间,而且市面上很多变送器带载能力差(否则就上500R采样了),设备有配置选项,用于区分电压电流

网友: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运放省掉,在C1右边就直接进ADC;(考虑到ADC的内阻,可适当减小R16、R18)
看实际情况,若有需要,J-2可换作MOS管(与R17交换)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
0-10V 备用

网友:
输入和输出之间不隔离吗?精度5%也不是很高啊!

网友G:
输出的D2钳位保护不能这样接,运放输出没有接电阻,如果输入超量程导致输出到电源,那么会导致运放过流损坏的,至少需要在运放输出接个限流电阻。如果还要更加详细考虑的话,必须知道下级链接关系才能给出更加具体处理措施。

网友:
近零点位置不能放大。需采用双电源

网友:
这个一般应用确实可以的。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G:
输出的D2钳位保护不能这样接,运放输出没有接电阻,如果输入超量程导致输出到电源,那么会导致运放过流损坏 ...

想学习一下,D2的接法有什么问题?小白多指教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0-10V 4-20mA应该500Ω才对

网友:
       我学习 我快乐

网友:
0-10V ,4~20mA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序上还是不能自动区分0-10/4-20,感觉意义不大,,还不如分二路,二个端子,简单一点... 如果装在仪表里,.也不 ...

我 用 信号继电器 ,单片机引脚 控制  继电器开断,切换 电流和电压。

测试的时候 开关电源 接信号继电器的 使能

经过继电器的 模拟信号  就 啦垮了

网友(2022-11-27):
进运放输出的D2,放到运放3脚,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