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设备管理器打开空白,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27):
网上说的“Plug and Play选项”,我打开无法更改,如下图:

按这个:
修改注册表在注册表中打开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toolbar toolbar有3个子键:explorer shellbrower webbrower的每个itbarlayout 删除。

可是下边本身就没有itbarlayout,也不行。

插入U盘,无法识别。

怎么解决?请指点!

楼主:
像这样,真奇怪。使用中没发现问题。除了插U盘不识别。

网友:
一言不合重装系统呗,哈哈

网友:
重装系统解君愁

楼主:
装系统是馊主意
常用电脑上要N多设置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这种情况重启电脑可以解决95%的问题,重装系统可以解决99.9%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系统登录的用户没有权限,用系统管理员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这种情况重启电脑可以解决95%的问题,重装系统可以解决99.9%的问题 ...

重启过还是这样,重装很容易,估计一个星期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系统登录的用户没有权限,用系统管理员登录

不是,用的是admin账号,之前(应该比较早了)好的,前几天用U盘发现不能识别,才发现设备管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