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产线自动化检测设备的成本

楼主(2020-02-27):
目前公司有一系列产品计划上线生产,类似于乐高那种有大量的小部件的。而且部件有多种组合包装,比如1.2.3号一个包装,3.9.7三个一个包装等等将近百种,担心生产线混淆,想做一台自动化检测设备,进行校验和排查是否有漏件错件。 部件都不大,大概是5x5cm以下,1x1cm以上的塑胶件。请问有做这个行业的大佬评估一下可行性,复杂度和成本么?谢谢

谢谢下面大佬们的分析,自动化如果上百万的投入肯定是不行的。目前第一步不考虑自动分拣包装,只考虑人工包装前后的检验和检查,数量和类型的准确性。

坛子l里有做自动化设备的兄弟么,有的话请发个信息给我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网友A:
可考虑称重、颜色、托盘定位等。
建义请个经验丰富的IE,可以省大量工时。
像这类不是通电产品,很难做到自动化检测,管控是关建。

网友B:
视频检测+机械手能解决吗?

网友:
多种组合的自动分拣包装,估计要大几百万,完全飞标定制

网友:
机器视觉

网友:
视觉检测

网友C:
这个做起来应该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起来应该不容易

看错了,,,

网友:
只是把物流的分拣缩小版了,价格不菲。最好找找做过物流分拣的同行

网友:
这个可能一点点钱做不出来吧。

网友:
如果是有重可分辨的就加一个工序这样分,如果都包一起了用视觉也不好分了,包之前分应该还好

网友D:
我知道  就是 称重, 然后视觉。  一般散乱得包装 称重比较好。   如够包装比较整齐,视觉比较好。 非透明包装称重,  透明包装视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考虑称重、颜色、托盘定位等。
建义请个经验丰富的IE,可以省大量工时。
像这类不是通电产品,很难做到自 ...

比较认同,谢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检测+机械手能解决吗?

太高端,钱包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  就是 称重, 然后视觉。  一般散乱得包装 称重比较好。   如够包装比较整齐,视觉比较好。 非透明 ...

非透明,东西较小估计重量偏差也不大,不知道分辨得出来不。

网友:
如果重量不同的话,振动台,也许可以帮你先分类初步筛选

网友E:
最简单可行的是注塑件贴码,最后扫码分拣,毕竟模具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可行的是注塑件贴码,最后扫码分拣,毕竟模具是唯一的

零件很小,而且成品不能贴东西

网友:
震动盘筛选,一级分出一种或几种,剩下的再继续分,多做几种震盘模具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认同,谢谢分析

如果你认同,你可以寄几套给我,我跟我们公司的IE一起看看,怎么分检、控制最理想。
当然了,寄给我后,我不会还的,我小孩玩。
不舍得做自动分检,定制托盘+流程控制是最便宜的。托盘一个萝卜一个坑,插满一个托盘就是一件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同,你可以寄几套给我,我跟我们公司的IE一起看看,怎么分检、控制最理想。
当然了,寄给我后, ...

谢谢,但是是新产品现在还在试模,而且公司肯定不会允许我把没上市的东西寄出。抱歉了。 IE这部分工厂有,我会和他们一起讨论下,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网友F:
说的不是太清楚可以使用治具定位检测最好上视觉

网友:
分产线不就好了?或者产线分时。混在一起怎么都会出错

网友:
在包装下手吧,每一种包装就是一个透明薄塑料,有特定形状的,比如123的形状,或397的

网友:
这种有成型案例的,你看看DELL的小配件包装袋上的条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不是太清楚可以使用治具定位检测最好上视觉

上视觉成本大概怎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视觉成本大概怎样

视觉还要配套分拣机估计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觉还要配套分拣机估计不便宜

不分拣,只做包装前的检查,只是对比吸塑盘上i固定位置的零件有无,对不对。

网友:
类似于乐高那种有大量的小部件的。而且部件有多种组合包装,比如1.2.3号一个包装,3.9.7三个一个包装等等将近百种
============不清楚你具体是个什么样的物品,这个在视觉的深度学习,属于Object Detection的识别,想工程化比较容易落地的,我建议你可以看看Tensorflow + Mask r-cnn

网友:
Mask R-CNN for object detection and instance segmentation on Keras and TensorFlow

https://github.com/matterport/Mask_RCNN

网友:
合肥有些做色选机的公司,可能有现成的这种系统。

网友G:
这个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视觉➕机械手,技术上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视觉➕机械手,技术上没难度。

兄弟是做这个的么?有没有公司介绍详细咨询一下

网友:
老实说:30-40万的设备肯定是要投的!

网友:
你们要自己做的话,单机台 visionpro+工控机+安川的机器手 成本在15w左右。找自动化厂商外包的话,单个工站大概35w。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是做这个的么?有没有公司介绍详细咨询一下

不是做这个的,供应商给我们做过一些设备,了解过内部情况。      现在做自动化的产能比较紧,这次肺炎后,很多公司都要用自动线代替人工。你们量小的话,估计供应商看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做这个的,供应商给我们做过一些设备,了解过内部情况。      现在做自动化的产能比较紧,这次肺炎后 ...

能提供些自动化设备公司的名字网址之类的信息么,感觉无从下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些自动化设备公司的名字网址之类的信息么,感觉无从下手,谢谢

可以联系下康耐视。

项目的难点在于视觉部分,印象中,康耐视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分类包。
机器手的话无所谓,可以根据视觉软件配套的来选。现在国产零部件厂直接把机械手核心零部件的价格拉到了日本的四分之一,国内做机器人的赚翻了,很多机器手公司在快速扩张,所以机器手还是比较好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