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是否有用过串口PSRAM?

楼主(2020-02-27):
坛里的大神,那位用过串口的PSRAM呀?就和IPS6404一样的高速PSRAM,如果有用过的大神能传一份6404的PDF资料给小弟,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准备用,性价比高,速度不高~~

楼主:
133M的速度,做做小视频够了,之前想用SDRAM的,但操控太复杂而且对相位有要求,就没用

楼主:
目前好像就发现64M的容量,没找到大的串口PSRAM

网友:
那个...那个......不用谢!~

楼主:
还是要感谢一下楼上的大神!

网友A:
脑壳疼,这个芯片我用四线的QSPI根本就出不来数据
严格看了指令和时序,都没什么问题,不知为何....
准备放弃使用了

网友:
STM32F4上SPI总线用过,感觉不错,可以上到35M总线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脑壳疼,这个芯片我用四线的QSPI根本就出不来数据
严格看了指令和时序,都没什么问题,不知为何....
准备放 ...

你要看QSPI,还是QPI。如果是QSPI,前面的指令好像只能用SPI单根线传递,只有传输数据的时候才是4线,也就是有一个单线/4线的切换过程。QPI就指令和数据都是4线

楼主:
我搞了几片回来测试一下,用过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货不没到

楼主:
对于这款PSRAM最好先用SPI来测试一下,然后用QPI测试,我打算用乒乓缓冲机制,分两路做点视频硬件,这样电路可以大为简化体积可以更小

网友:
LY68L6400SLIT 64Mbit,2块多

网友:
这种类型的芯片好多管脚 PIN to PIN,支持qspi和spi,读写指令都是兼容的

楼主:
刚才毛算了一下 摄像头输出320X480的数据,其中320行,一行里面有480个8位数据,两个数据组成一个RGB像素,那就是480/2=240一行,但问题该款PSRAM是64Mbit那就是64/8=8M 晕了,那显示一幅图都不够用!! 我不知道是否有算错,应该须要保存 320X480=153600个8位单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毛算了一下 摄像头输出320X480的数据,其中320行,一行里面有480个8位数据,两个数据组成一个RGB像素,那就 ...

一幅图像,320行*240列*16bit是1,228,800      小于64,000,000对吧?

网友:
LY68L6400SLIT , IPS6404,这类芯片,你们在哪里买的?

LY68L6400SLIT ,找不到货源,
IPS6404,融创芯城库存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毛算了一下 摄像头输出320X480的数据,其中320行,一行里面有480个8位数据,两个数据组成一个RGB像素,那就 ...

你一副图像才320*240*2 = 150K 字节,64Mbit容量是 8M字节,可以放54帧图像,还不够?

楼主:
我是向英尚索取样片,你们想要的话也可以申请一下嘛,他们的服务也不错,我要的样片是VTI7064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我都被使用手册看得有点不解了,上面说到64Mbit/8bit(一个字节)=8M的储存空间给搞晕了

楼主:
其实说真的,英尚这公司还真喜欢各位大神去索取样片的,多人去要了才能让他们觉得有市场前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这款PSRAM最好先用SPI来测试一下,然后用QPI测试,我打算用乒乓缓冲机制,分两路做点视频硬件,这样电路可 ...

1、分两路乒乓操作,是一片psram还是两片psram?
2、英尚这家公司怎么样,后续供货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QSPI,还是QPI。如果是QSPI,前面的指令好像只能用SPI单根线传递,只有传输数据的时候才是4线,也 ...

程序配置我严格按照芯片手册给的指令和时序配置的,竟然没有操作成功;
肯定是自己程序的哪里有问题。
用的STM32L4处理器,改天把代码传上来,大佬们帮诊断一下。

楼主:
星期三
英尚供货稳定,居说他们是生产商,公司好像在香港
乒乓机制肯定是两片7064嘛,一片芯片怎么搞乒乓嘛

楼主:
按楼上的各位大神的算法 64Mbit 的储存量的话可以做高清了, 1920X1080X16=33177600 才33M一幅图 太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楼上的各位大神的算法 64Mbit 的储存量的话可以做高清了, 1920X1080X16=33177600 才33M一幅图 太爽啦! ...

这颗芯片常规使用的功耗,你有测过吗?

网友:
我用过LY68L6400,挺不错的。

网友:
以前想用来做500万像素摄像头缓存,后来因为它需要刷新周期作罢了,你用起来别光看读写速度,也看看刷新周期

楼主:
芯片都还没有到我手里,何谈测试功耗,到了再说吧! 看来大家都对这个小芯片很感兴趣,早知道我多申请点样片了

网友(2020-07-07):
引用 楼主:
按楼上的各位大神的算法 64Mbit 的储存量的话可以做高清了, 1920X1080X16=33177600 才33M一幅图 太爽啦! ...

他这个速度不够吧,33M 估计好几秒才刷掉一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