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ICC7.22编译时的所列警告?

楼主(2020-02-27):
如题,编译时除了下述警告,不知怎么消除,特问一下
第一幅图是警告,第二幅图是程序

网友A:
调用之前要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之前要声明

麻烦再看一下我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怎么消除,删除goto即可消除警告,但是我要用呀

网友:
哈哈,lz泄漏机密啦,搞机器人呀,用的那款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再看一下我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怎么消除,删除goto即可消除警告,但是我要用呀 ...

到不了的代码。
说明你后面有一部分代码是正常情况下运行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再看一下我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怎么消除,删除goto即可消除警告,但是我要用呀 ...

用 goto 了,导致后一行代码永远执行不到,所以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