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vscode 的插件remote-ssh 配置

楼主(2020-02-27):
用vscode 的插件remote-ssh 配置免密登录时失败

楼主:
这样的配置之后 每次打开文件还是需要重新输入密码 特别烦躁。。。。

楼主:
好了 完成了 ,上传一下啦。。。。造福人类社会

网友A:
看起来你的authorized_keys文件写错了,开头应该是ssh-rsa,你少写了一个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的authorized_keys文件写错了,开头应该是ssh-rsa,你少写了一个s

应该是截图的原因。。。  那个文件是直接将公钥复制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截图的原因。。。  那个文件是直接将公钥复制进去的。。

你再仔细看看吧,如果是截图原因,那其他行的首字母也会被截掉,但是没有。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粘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少了第一个s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顶你

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