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Quartus II这些编译错误怎么消除

楼主(2020-02-27):
如题,这个编译软件只是懂点皮毛,不知更多的东西,恳请指导一下如何消除下列警告,比较笨,不但要说为什错了,还要说怎么纠错,谢谢啦

网友:
这不是写软件程序,而是用代码描述你这是个什么【电路】
先要搞清楚语句的【物理含义】,不然永远都不明白
第1个,字面意思,让你不要用|和||
第2个,字面意思,让你不要用!
第3和4个,跟你的代码没关系,你需要找本这个软件的教程仔细读一读
第5个,基本语法问题
第6个,基本语法问题

网友:
这是新手常见错误啊,呵呵,永远记牢,你不是在写 C 语言,你在描述硬件。

推荐看看 http://zipcpu.com/blog/2017/08/21/rules-for-newbies.html

网友:
你还是先学学语法吧

网友:
楼主你这是刚学会写一字,就准备开始写万字呀

网友:
找本语法书,先学习下verilog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