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打印原理图没有位号

楼主(2020-02-27):
各位大神,
     ORCAD打印原理图(PDF)没有位号和数值,用ORCAD软件显示是可以的,如何解,搜了很久没有答案。

网友:
options-----preferences---colors/print 里面有一些勾勾,试试是不是要都勾上。

网友:
win10自带的pdf打印机?我也遇到缺胳膊少腿的情况。
估计换adobe acrobat的pdf打印机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都是装的PDF打印机打印的

楼主:
试了各种打印机都不行,只能重新装cadence软件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