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插头,太阳能热水器的电磁阀是否有可能带电

楼主(2020-02-27):
老家装的是太阳能热水器,家里洗手盆下面有个电磁阀,最近漏水越来越严重,请问是不是上水时候用的?拔掉热水器插头,太阳能热水器的电磁阀是否有可能带电?

网友A:
拔掉插头了,还哪来的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掉插头了,还哪来的电。

内部存水如果含有离子较多肯定带电,电容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C:
太阳能热水器的电磁阀(直流12V)就在太阳能热水器下面,跟你洗手盆的电磁阀有什么联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存水如果含有离子较多肯定带电,电容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担心这个,电容还不至于,就是怕这个阀门的零线或者火线并不是从热水器的插头连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热水器的电磁阀(直流12V)就在太阳能热水器下面,跟你洗手盆的电磁阀有什么联系呢? ...

洗手盆下的电磁阀做什么用的?

网友(2020-05-03):
太阳能上水是冷水通过水泵压到热水管道的,中间串联了电磁阀是12伏直流,上面有参数的。如果是自来水压力够大可以不用增压泵直接电磁阀打开就是上水。电磁阀是防止水倒流,与增压泵一起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热水器的电磁阀(直流12V)就在太阳能热水器下面,跟你洗手盆的电磁阀有什么联系呢? ...

有几种装的方式,他这样也行,我也是前几天看到别人家这么装的

楼主:
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我爸妈家里的是220V的电磁阀,丈人家里是12V的,都是装在洗手盆下面,上冷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