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H7 系列支持摄像头的最大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2020-02-27):
如题,想请教一下 STM32H7 系列支持摄像头的最大分辨率是多少? 看H7系列的数字照相机接口( DCMI)描述看的晕晕的,怎么评估处理器支持CMOS模组的最大分辨率?

网友A:
F4开发板上的是1280x1024的130万像素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开发板上的是1280x1024的130万像素摄像头

什么开发板?

网友:
LINK
STM32F4DIS-EXT

网友B:
没用过H7,但是我觉得DCMI只管接收数据,就像USART一样,关键要看数据往哪里存,考虑一个像素点占两字节,看内存能放多大的图像。
如果单片机只是把数据收到后不作处理而是直接发给显示屏,那就基本不占内存,分辨率无所畏。
摄像头一般可通过SCCB(类似IIC)接口配置分辨率。

楼主:
感谢了!
这个开发板是STM32F407 都可以带1280*1080, H7肯定比STM32F4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H7,但是我觉得DCMI只管接收数据,就像USART一样,关键要看数据往哪里存,考虑一个像素点占两字节, ...

准备通过USB 下传

网友:
500万 OV5640

网友C:
高于 500万像素都是MIPI接口了,STM32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于 500万像素都是MIPI接口了,STM32不支持了。

就是现在没办法确认!这块我也不太懂

楼主:
转知乎上的回答1:
作者:methamphetamine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8557717/answer/84363498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先说图像获取。这个要求系统的RAM(片内RAM+外扩RAM)够大,至少存下一帧有效图像。有效图像的分辨率要看需求,比如640*480的摄像头,我可以直接把所有图像都读出来。如果已经确定了只使用一部分图像数据,可以按坐标从读到的数据中筛选出这部分图像存到RAM,其他部分图像舍弃。比如:
for(int y=0;y<480;y++){
    for(int x;x<640;x++)    {
        Pix_t pix=Camera_NextPix();
        if((x>99&&x<201)&&(y>199&&y<301))
            PixData[y-200][x-100]=pix;
    }
}

这部分程序只会将原始图像(640*480)中起点(100,200),长宽100像素范围内的像素储存下来,其他舍弃,这样可以节约相当一部分RAM。RAM使用量的计算方法:水平分辨率*垂直分辨率*色彩深度/8。以640*480为例,RGB565(16bit)需要640*480*16/8=614400字节=600kB,如果是8bit灰度图像,就是300kB。按照上一段代码截取部分图像的话(100*100),RGB565需要约20kB,8bit灰度需要约10kB。获取的原始图像一般不压缩,所以特别占RAM空间,这是主要限制条件。对于图像处理,就牵扯到一个帧率问题,也就是每秒能处理多少帧图像。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识别和预判。识别对帧率要求很低,5fps就够了,比如扫二维码。而预判的话,在自动驾驶的图像分析方面对帧率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在高速行驶中,如果帧率太低导致误判的话……就是人都撞飞好远了,车才开始减速……图像处理主要看性能,性能越强,处理一帧图像的速度就越快,帧率就越高。如果仅仅是做实验的话,不用考虑帧率,不过可能是PPT效果。以上两者是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要获取足够的数据,也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处理全部数据。性能太低没办法处理全部数据,分辨率太低没办法获取足够的数据。这要根据实际的需求权衡。

楼主:
转知乎回答2:
比如stm32板子,我怎么知道能驱动多少像素的摄像头?
答:基本无限制,取决于你要如何处理图像。 处理越复杂,对处理能力和内存要求越高。 如果只是流式处理, 那对内存之类的也没啥限制。 对stm32来说, 千万像素也不是问题。 还是 那句话,关键想如何处理图像。只要足够简单,多少像素都不是限制因素。

再者树莓派只支持最大800万像素摄像头,这个受限于什么,是芯片处理能力,还是板子预留接口,还是内存,还是啥?
答:我认为可能是驱动吧。 还有帧率等。 比如用USB2.0的摄像头(老树莓派只能支持这种),由于USB2.0的带宽限制, 太大的图像帧率会很低(考虑一下1920*1080 24bit真彩不压缩的大小,虽然一般摄像头都支持mjpg压缩,但也不能支持太大图像)。而帧率太低就对很多应用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说不支持高分辨率的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如果你自己不在乎帧率,那完全可以支持更高分辨率的摄像头。

如果想开发1000万以上像素的功能,需要什么板子呢?
答:看目标,如果不在乎帧率之类的,做很简单的操作,那基本没啥限制。 BTW,以上的简单是真的要简单,如果涉及到略微复杂的操作,比如做卷积,那对内存就有要求了。哈哈

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8557717/answer/846362775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转知乎回答3:
支持多大像素取决于几个因素,camera和stm32连接接口的速率;camera板自带的图像暂存区大小;图像帧率要求;stm32的主频;stm32的RAM大小;最后是用途,包括是显示还是存储。以上几个因素相互制约,所以你的问题没有条件要求基本回答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你的camera暂存很大很大,你不要求实时性,你就可以做无限分辨率的camera。

作者:特青年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8557717/answer/851816593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现在没办法确认!这块我也不太懂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用H750做过。目前500万以以下像素的镜头,有DVP接口的,STM32H7可以支持,高于500万像素的,就不要想了,都是MIPI接口,STM32不能直接支持,如果使用桥接芯片,理论上可以,但我们没试过,最关键的是 MIPI 接口的镜头,都不带ISP图像处理器,也就是说需要外置ISP,这个使用使用STM32难以完成图像处理工作。所以基本可以得出结论,500万以上像素就不要考虑 STM32 了。500万像素,我接触到的,目前只有 OV5640 是自带ISP的,性价比最高。不用担心接口速度问题,H7的DCMI接口速度很快,完全满足要求。内部 1MB RAM 不够,可以外扩 SRAM,我们目前使用 QSPI 的SRAM,速率 104MHz 时,理论读写速度可以到 52MByte/s,实际测试也差不多,所以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用H750做过。目前500万以以下像素的镜头,有DVP接口的,STM32H7可以支持,高于500万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用H750做过。目前500万以以下像素的镜头,有DVP接口的,STM32H7可以支持,高于500万 ...

谢谢干货,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用H750做过。目前500万以以下像素的镜头,有DVP接口的,STM32H7可以支持,高于500万 ...

想请教一下 外置ISP 有哪些参考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 外置ISP 有哪些参考方案?

外置ISP比较麻烦,需要ISP厂家针对具体的传感器调教参数,一般需要收取开发费用费用,开发费后期供货到一定量可以返还。国内有几家做ISP的,可以搜索一下,我没有用外置ISP,所以只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ISP比较麻烦,需要ISP厂家针对具体的传感器调教参数,一般需要收取开发费用费用,开发费后期供货到一 ...

非常感谢,回答太专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用H750做过。目前500万以以下像素的镜头,有DVP接口的,STM32H7可以支持,高于500万 ...

请教下QSPI的SRAM和QSPI的FLASH可以同时使用吗?H750VB不能外扩SDRAM,本身FLASH又小得挂FLASH,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QSPI的SRAM和QSPI的FLASH可以同时使用吗?H750VB不能外扩SDRAM,本身FLASH又小得挂FLASH,感觉有点 ...

不能同时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QSPI的SRAM和QSPI的FLASH可以同时使用吗?H750VB不能外扩SDRAM,本身FLASH又小得挂FLASH,感觉有点 ...

一般来说,不能同时用,如果 QSPI 用地址映射模式,用来挂FLASH跑程序,就很难再挂SRAM了。当然非主流的方式,两个BK,一个挂FLASH,一个挂SRAM,两个分别驱动,启动时把外部FLASH的数据读取到内部SRAM运行,然后把QSPI用来驱动外部SRAM是可以的,不过非主流。内部SRAM ITCM/DTCM都是可以运行代码的,AXI总线的 512KB没有实验过,如果AXI也可以运行代码,那么这种方式就可行,并且512KB不小了吧?你自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QSPI的SRAM和QSPI的FLASH可以同时使用吗?H750VB不能外扩SDRAM,本身FLASH又小得挂FLASH,感觉有点 ...

如果嫌麻烦,那就直接上 H750 的BGA封装吧,价格贵不了多少,脚位够了可以 FMC 挂SRAM,QSPI挂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不能同时用,如果 QSPI 用地址映射模式,用来挂FLASH跑程序,就很难再挂SRAM了。当然非主流的 ...

主要是想做个LDTC转VGA 640x480的R/2R电阻网络输出,AXI内存刚好少了一点点,不过专门换H750IBK成本高很多了。我先去试试非主流吧。谢谢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用H750做过。目前500万以以下像素的镜头,有DVP接口的,STM32H7可以支持,高于500万 ...

回答太专业了!!
最近也在看摄像头,我用的是OV7695摄像头,我看这个摄像头支持两根数据线的SPI。我想问一下我可以直接用STM32 的QSPI去读取OV7695吗?
盼望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答太专业了!!
最近也在看摄像头,我用的是OV7695摄像头,我看这个摄像头支持两根数据线的SPI。我想问 ...

不是SPI,是SCCB接口(类似IIC),配置参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H7,但是我觉得DCMI只管接收数据,就像USART一样,关键要看数据往哪里存,考虑一个像素点占两字节, ...

对头,分辨率主要影响时钟和序列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SPI,是SCCB接口(类似IIC),配置参数用的

OV7695的数据口是SPI的,请问可以直接用QSPI接口读摄像头数据吗?

楼主(2022-01-13):
今年用了一下Hi3559V200这个芯片,性价比蛮高的,sensor有效分辨率最高可以到4000x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