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机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0-02-27):
所用的处理芯片没有开关机功能,上电即开机,希望做一个开关机的功能,就像手机开关机一样,短按按键开机,长按按键关机。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可以选择?另外手机的开关机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论坛里这个太多了,开机了可以让单片机自杀式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这个太多了,开机了可以让单片机自杀式关机。

手机的开关机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自杀式关机。

让单片机的一个IO,去控制一个MOS管之类的就可以了。

也并联接一个按键到这个MOS上。

原理是这样。

图纸到论坛里面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的开关机原理是什么呢?

应该有一些设备不需要真的关机的,深度休眠电流如果和锂电池漏电可比的话。

网友C:
LT2950 专用的开关机芯片,手机的PMIC 有一键开关机的功能

网友D:
一个IO检测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定制国产开关机芯片,长按1s开机,长按1s关机。充电IO检测有充电信号可以开机充电指示,断电自动关断。

网友:
价格给力,2毛

网友:
用io控制个mo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一些设备不需要真的关机的,深度休眠电流如果和锂电池漏电可比的话。 ...

不过如果程序跑飞的话,程序控制的开关机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2950 专用的开关机芯片,手机的PMIC 有一键开关机的功能

感谢,这颗芯片我看了,正是需要的,您说的手机里面用的PMIC只是一键关机?有可以控制开机的吗?具体有没有型号?对手机里面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IO检测不就可以了?

需要是硬件控制的,软件程序可能会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做手持机时查过,美信、凌特都有类似的专用芯片

谢谢,有没有用的比较多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制国产开关机芯片,长按1s开机,长按1s关机。充电IO检测有充电信号可以开机充电指示,断电自动关断。 ...

有规格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如果程序跑飞的话,程序控制的开关机就不起作用了

长按开机 上电后要求脉冲控制持续开机 程序跑飞没脉冲就断电  脉冲就是io串电容驱动

网友:
本质就是一颗国产低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