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X swd接口只写,不可读设置问题。

楼主(2020-02-27):
stm32的swd接口可以通过代码设置为只写不可读来保护代码不被盗用。但又不影响下一次的SWD写程序。那么lpc175x有没有相应的代码? 抛砖引玉。stm32的代码如下:
void Set_Protect(void) //启动保护
{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Unlock(); //解锁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   //上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