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之后,再安装ubuntu双系统,BIOS中出现2个ubuntu选项怎么解

楼主(2020-02-28):
(图片)

楼主:
win10是X64,安装的ubuntu也是64bit
安装磁盘都是C盘,为GUID/GPT分区表

然后在C盘弄出来的未分配空间安装ubuntu之后,BIOS中就出现了2个ubuntu的选项。

楼主:
看的不舒服,我就把ubuntu的分区给删掉了。
然后bios中的2个ubuntu选项居然还在!(只是进不去系统了)

然后重刷BIOS固件,干掉了一个ubuntu的选项,另一个居然还在。

折腾半天,把ESP分区给格式化了,再重刷一次BIOS,才把另一个ubuntu的选项给干掉了。

楼主:
先前尝试安装在独立的MBR磁盘上,
在BIOS中,连ubuntu的选项都没生成,直接选择对应磁盘名称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A:
楼主换的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的啥电脑?

没换,在使劲折腾old pc

楼主:
有人遇到过吗?如何正确安装

网友B:
为啥?你在Win10 里装个ubuntu就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了啊。微软商店里直接就有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在Win10 里装个ubuntu就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了啊。微软商店里直接就有ubuntu ...

zhishi zheteng yixia eryi

楼主:
把硬盘彻底删除所有分区,
无论设置为MBR还是GPT,在直接全盘安装ubuntu后,
都会被强制转换位GPT分区

然后再去看启动项,居然出现了3个,分别是ubuntu,Ubuntu,UEFI OS,试过,都能进ubuntu系统。

网友:
我也遇到过,搞不懂~~

网友:
引导类型  DISABLE

网友:
虚拟机好使,折腾多系统会蛋疼,还特别疼!

网友C:
引导类型行为仅 UE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导类型行为仅 UEFI

这里出现的三个关于ubuntu的,都是uefi,
已经清楚了,都是ESP分区的EFI文件夹下的文件搞出来的。

按你说的 引导类型仅为UEFI,这三个依然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出现的三个关于ubuntu的,都是uefi,
已经清楚了,都是ESP分区的EFI文件夹下的文件搞出来的。

折中下关掉UEFI吧,估计ubuntu的UEFI引导配置了多个,装了两个ubuntu双系统??没玩过按别人的教程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中下关掉UEFI吧,估计ubuntu的UEFI引导配置了多个,装了两个ubuntu双系统??没玩过按别人的教程折腾吧 ...

我把windows都删干净了,硬盘也清干净了。
再去看BIOS启动项,也干净了,没有ubuntu了。

接着重装,都是下一步,没特别配置,直接全盘安装。
安装完,启动项就是这三个ubuntu。

楼主位的第一个图片,就是看的B站一个视频的截图,他也出现了2个ubuntu,但他一句话都没解释这是为什么。。。估计自己也不懂,瞎搞吧。
楼主位的第二图,是我在windows的C盘后段,装了ubuntu之后,出现了2个ubuntu启动项。

应该是EFI分区被重复放置efi文件导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出现的三个关于ubuntu的,都是uefi,
已经清楚了,都是ESP分区的EFI文件夹下的文件搞出来的。

应该是你的电脑BIOS开启了兼容选项Legacy Boot。所以即使你是GPT分区,主板仍然支持MBR的Legacy Boot。
然后Ubuntu也是为了保险,写入引导信息的时候,不仅Legacy Boot写了全盘分区表MBR以及启动分区的PBR。同时在UEFI专用的EFI分区里放置了UEFI启动文件。
然后你的电脑是打开了兼容选项支持Legacy Boot的选项,最终显示如下:

已识别的:
主分区表MBR记录的引导信息:(Legacy Boot Mode) Ubuntu
启动分区表PBR记录的引导信息:(Legacy Boot Mode) Ubuntu
EFI专用分区内的引导信息:UEFI Ubuntu

无视识别信息直接将引导权全权转交给对应硬盘:
P0:三星120GB SSD 固态硬盘
P1: 希捷1TB机械硬盘
P3:希捷500GB机械硬盘

没有看到我的系统或者硬盘:
进入BIOS 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电脑BIOS开启了兼容选项Legacy Boot。所以即使你是GPT分区,主板仍然支持MBR的Legacy Boot。

嗯,已经可以确定是UEFI重复备份了。

不过windows boot manager都没重复备份,ubuntu这么搞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