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100AH短路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0-02-28):
48100AH的锂电池组要求在满电状态下直接短路,放电MOS每次都炸掉。求一个靠谱方案.

网友:
直流断路器可行不?

网友A:
这么大的容量电池,短路放电瞬间估计得有上千A,而且上升速度快。最好是先看看市面上实用的那些是怎么做的

网友B:
短路是有要求的要接一个小电阻,好像是有个标准的。

网友:
响应不够快啊,我用过两个蚂蚁的保护板,感觉保护速度挺快的,参考一下

网友:
空开不好用吗?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容量电池,短路放电瞬间估计得有上千A,而且上升速度快。最好是先看看市面上实用的那些是怎么做的 ...

对头,主要就是上升太快了,这么大电流mos管关断也要几十us了,期间热量足以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是有要求的要接一个小电阻,好像是有个标准的。

现在是公司企标,满足国外需求,满电直接短路,且能支持反接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公司企标,满足国外需求,满电直接短路,且能支持反接保护。

MOSFET是N的,还是P的。通常这种应用要选择N管。
驱动N管的栅极电压,要加电容。在短路的时候,保证VGS不会下跌。如果VGS下跌,会导致MOSFET进入线性区,这个时候电阻太大,必然会烧管
另外,要测试 一下VGS关断时候的波形,如果太缓了,也会出问题

网友:
我公司做电池放电用大功率电阻。好像是几欧。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短路检测必须硬件比较器,MOS驱动关断速度不要太快,DS之间并压敏电阻吸收  ps:你的管子至少是100V的吧

网友E:
我觉得以上的方案都不能解决直接用空气开关短路的场景。

网友F:
以前公司做的,48V200AH的锂电,直接单片机内部比较器封锁PWM口,关MOS,一点问题都没有。关断时间10us以内就行。楼主你的MOS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到底检测到短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以上的方案都不能解决直接用空气开关短路的场景。

空开耗电

网友:
用硬件比较器来做估计好一点,软件处理有可能太慢了

网友:
之前有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没有想到好的方式实现,短路放电瞬间功率太大对应直接的元器件很难吸收这些能量。学习一下,看各位怎么处理

网友:
感应线圈带动继电器(接触器)分断

网友G:
参考一下大功率变频器的短路保护,都是用比较器控制的,短路时间控制在十几个us,当然这么短的关断时间,有比较大的dv/dt,杂散电感可能会导致过压,变频器还会用到软关断或者有源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大功率变频器的短路保护,都是用比较器控制的,短路时间控制在十几个us,当然这么短的关断时间,有 ...

能不能提供点资料进行参考

网友:
按保护芯片的厂家设计方案,肯定可以过的,这个是基本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以前公司做的,48V200AH的锂电,直接单片机内部比较器封锁PWM口,关MOS,一点问题都没有。关断时间10us以内 ...

10us,这个要看MOS的安全工作区来定的,不能用这个指标包治百病。最好的还是用LM339这类高速比较器,电平翻转时间都是ns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us,这个要看MOS的安全工作区来定的,不能用这个指标包治百病。最好的还是用LM339这类高速比较器,电平 ...

这种会不会误报,实际使用外面接充电器柜,或者空气开关的,容易引起误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会不会误报,实际使用外面接充电器柜,或者空气开关的,容易引起误报。 ...

你去看看焊机的保护电路,那里面也许有你需要的

网友I:
我有蚂蚁300A的开关板照片,找到后发上来。

网友:
大容量锂电感觉就像炸 弹

网友:
比较器直接封锁PWM,没有问题,电容直接空开短路也是一样

网友:
要先明确短路电流有多少,才可能做。用固态器件直流断路器呢?主要需要在电流较小的那个点切断

网友:
大功率空开是用来测试的,用空开直接把PACK输出的正负端短接起来,闭合过程足够快,闭合后,包含导线电阻是100毫欧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蚂蚁300A的开关板照片,找到后发上来。

开关管面

网友:
跟帖围观,标准里有可以接小电阻短路吗?

网友:
大容量的电池保护 都离不开MOS管之类的

网友J:
这么多 MOS  并接 的     导通瞬间  没有先后关系吗?
假如 几个先闭合  几个 后闭合 不是 要烧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么多 MOS  并接 的     导通瞬间  没有先后关系吗?
假如 几个先闭合  几个 后闭合 不是 要烧了吗? ...

一般像蚂蚁这种用途的保护板在使用的时候,输出开启时是没有大电流的,外设都是在断开或待机状态,最多扛一下外设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流。断开的时候有大电流,要求尽可能一致和快速。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像蚂蚁这种用途的保护板在使用的时候,输出开启时是没有大电流的,外设都是在断开或待机状态,最多扛 ...

您的意思是: 这板子是过流保护   能保证快速 一致的断开   上面的R0002   是个采样铜电阻吗?

有整个板子的参考电路吗?

我想知道 短路的时候 电压拉很低  他怎么保证MOS 正常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的意思是: 这板子是过流保护   能保证快速 一致的断开   上面的R0002   是个采样铜电阻吗?

有整个板 ...

我只是用过而已,没有参考电路。0.2毫欧并联是作为电流采样用的,后面应该是有硬件触发电路来保证在发生外部短路时,在电压降到整个电路无法工作之前就能可靠的把MOS管给关掉。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ti的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2020-05-27):
引用 网友C:
MOSFET是N的,还是P的。通常这种应用要选择N管。
驱动N管的栅极电压,要加电容。在短路的时候,保证VGS不 ...

如果VGS不下跌,MOS不还是在导通状态?如何实现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检测必须硬件比较器,MOS驱动关断速度不要太快,DS之间并压敏电阻吸收  ps:你的管子至少是100V的吧 ...

英飞凌的  100V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公司做的,48V200AH的锂电,直接单片机内部比较器封锁PWM口,关MOS,一点问题都没有。关断时间10us以内 ...

没有问题的在国内标准加0.1欧姆电阻都是正常的;现在主要是直接短路测试,电流大,扛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的在国内标准加0.1欧姆电阻都是正常的;现在主要是直接短路测试,电流大,扛不住; ...

必须限制短路电流,不然就按1WA峰值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