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PWM转DA的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20-02-28):
1KHz胡PWM信号进来,通过两级RC转成直流信号,,RC参数是否可行,最后进入AD,MCU需要测量该PWM信号的有效值

网友A:
最后的100K/5K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100K/5K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分压?

对,适配AD胡输入范围

网友:
原理上可行,需要注意两点:
1. 1K的频率太低,那点RC滤波得到的结果,会有一个波动范围
2. 电阻分压后送到AD,有可能有阻抗的问题,如果发现有问题,需要在进入AD前加一级运放做跟随

网友A:
其实可以用运放做低通滤波,效果比RC好,而且先对PWM做电阻分压,然后再进入运放做的低通滤波,一举多得。

网友B:
RC时间常数,每级0.2ms。1kHz PWM每个周期就有1ms,0.2ms能滤个啥,和没有没啥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用运放做低通滤波,效果比RC好,而且先对PWM做电阻分压,然后再进入运放做的低通滤波,一举多得。 ...

运放做低通滤波纹波会更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时间常数,每级0.2ms。1kHz PWM每个周期就有1ms,0.2ms能滤个啥,和没有没啥两样 ...

请教时间常数多少合适

网友:
https://blog.csdn.net/qq_38410730/article/details/801138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时间常数多少合适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的,时间常数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时间就越长。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直接IO中断测量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的,时间常数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时间就越长。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 ...

PWM直接接入AD检测幅值,然后用IO中断测量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直接接入AD检测幅值,然后用IO中断测量占空比?

是的

网友:
看周立功网站 有个 很详细的 DA,加附件

网友C:
终于不是那个芯片的广告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不是那个芯片的广告贴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的,时间常数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时间就越长。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 ...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如果PWM信号先进行电阻分压再接RC滤波,分压电阻是不是会对这个RC常数产生影响?

网友D:
后面的分压估计会有点影响,可能会跟你计算的对不上,最好加个跟随电路再分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

pwm占空比不是已知的吗?怎么在弄个io去检测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pwm占空比不是已知的吗?怎么在弄个io去检测占空比?

从题目意思中看,pwm不是该单片机产生的,所以是未知的。如果已知,那还测ad干什么,中间一堆元件引入误差。

网友:
如果只是获得一个值,定时器不都有脉宽捕捉的吗?

网友:
学习一下,14楼资料好啊,最好还是仿真一下,看充电时间和纹波大小。最后的分压电路会使AD口阻抗增加,软件上配置AD的采样时间最好拉长点

网友:
io中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分压估计会有点影响,可能会跟你计算的对不上,最好加个跟随电路再分压 ...

就算不加运放也是线性的吧

网友(2020-09-26):
实现PWM转Ad将非常实用

毕竟专门芯片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