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mage tftp下载时 会出现TTTTT这样的状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29):
现象是:zimage tftp下载时 会出现TTTTT这样的状况 但是偶尔有时能下载下去  有时候不能。。。。。
重启也是一样。。。但是把板子断电放一段时间后 就又能下载下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能了。。。

网友:
标题不合格呢

网友:
这么晚了还没睡

网友:
快改标题吧

网友:
网卡配置,可能没有复位,网卡不稳定。

网友:
楼主看到赶紧修改下标题!

网友:
这种提问方式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楼主:
刚醒。。。把我吓得。。。。

网友:
数据包超时了,网络问题,或者板子的网络部分不稳定。

网友:
搭车问一下tftp下载来的文件只有0字节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 写一下那个结果把。。。
要保证当前网段中 板子和虚拟机IP地址唯一:
测试板子地址唯一:
关闭板子电源 win+r 输入cmd
输入ping 板子IP地址 看是否能ping 通

测试虚拟机IP地址唯一:
关闭虚拟机 win+r 输入cmd
输入ping 虚拟机IP地址 看是否能ping 通

在做的时候,发现我将板子关闭了还能ping的通板子的IP 我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