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可调电源选型

楼主(2020-02-29):
图片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打算买台直流可调电源,从网上看了下2款30V/5A的可调电源,重量差别比较大,一台大概5.5KG,一台大概2.5KG,查了下资料,重量差别应该在变压器上,前者应该采用了模拟线性变压器降压,后者应该采用了开关电源降压。请问大神,哪种更好些呢?

网友A:
那肯定模拟的呀,毕竟以后卖二手或者废铁能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模拟的呀,毕竟以后卖二手或者废铁能吹一下。

哈哈,卖废铁是值钱,两者使用上,比如精度和功率等,应该没啥差别吧?

网友:
觉得模拟电路用的多就买模拟的电源,数字电路用的多就开关电源,要是做高精密电路的话,买高精度贵的就好。

随便搞搞的话,买一个便宜二手就好了。

网友:
我买的是开关电源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不过我要求不高,就是供个电

网友:
我买的睿登表头  自己配一个开关电源,精度很高也很方便

网友:
要重的
买过一台30V5A的线性电源,散热器就一薄薄铝板,开机风扇就死命的转,吵死个人
固伟的30V3A都比它重很多,硕大的散热器自然冷却,世界安静了

网友:
调模拟信号就选线性的。

网友:
买数控或者日货二手吧,不然一段时间后,那个电位器导致的电压飘,烦死人了~~~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故障率高。

网友:
楼主图片那种质量极差的,不差钱的话,一千多买个固纬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买个二手AG吧,成色不错的也就是600~800左右

网友C:
不要被这种山寨小厂的电子垃圾坑了,还是买二手日货吧,国货的话,艾德克斯和大华都还可以,我这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后者这个渣渣我买过一个,一年后就坏了,平时难得用一次,故障是没有电压输出,显示输出一直是0,偶尔又自己恢复了。尝试过自己维修,貌似pcb过孔有开路的症状,但是无法确诊,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种电位器+数码管形式的电源,各个品牌,在公司研发调试用,不出1年全部出各式各样的故障。
建议选14楼这种一步到位

网友:
千万别买这种带旋钮的电源 我被它烧坏过十几万元的IO控制板

网友:
我们倒是一直用兆信,4850随便折腾,小电流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故障率高。

那是你买的东西垃圾,不能说开关电源故障高

网友:
建议买个数控的,带独立ON,OFF,这种要是哪天你把板子接着线断电,然后直接上电可能烧坏你的板子,血的教训

网友:
QJ3005N 挺好用的,才380元

网友:
爱德克斯   IT6720或者 6721, 贵是贵点,可是体积小重量轻, 大又重的电源实在是受不了了

网友:
科睿源KA系列,仅供参考!

网友D:
弄了个这货,开关电源的,用的不多感觉还行,就是调电压的时候只能显示调节数字不能显示电压实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了个这货,开关电源的,用的不多感觉还行,就是调电压的时候只能显示调节数字不能显示电压实况

别看个头小,价格还挺贵的。

网友E:
我买的优利德的UTP1306S,在天猫官方店买的

网友:
也不算贵吧,二百差不多了

网友:
科睿源KA系列我自己买了在用,感觉也挺实惠的,私人用用还可以的

网友:
选安捷伦的E363X 系列咯,不差钱的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优利德的UTP1306S,在天猫官方店买的

昨天刚到手一个,轻飘飘的感觉,搞的我都想退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昨天刚到手一个,轻飘飘的感觉,搞的我都想退货了

你要重就买线性电源方案呀
开关电源都这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重就买线性电源方案呀
开关电源都这重量

对电源不懂,能用就好
这个价位的,描述的很好,就买了

网友(2020-06-27):
我当时犹豫了好久,决定选IT6720这款。价格相对便宜,800多吧。噪音小,购买以来,调试了多个电路,风扇没转过,可能是我负载轻。比线性的重量轻,据说6720是开关加线性稳压。刚开始用不太习惯,需要看说明书,熟悉后操作界面还可以。能存4组设置参数。基本记得这些信息,说的不对,勿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要被这种山寨小厂的电子垃圾坑了,还是买二手日货吧,国货的话,艾德克斯和大华都还可以,我这都用了好几 ...

图上接线的插头线叫什么啊?
给个关键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上接线的插头线叫什么啊?
给个关键字,谢谢!

香蕉插头,或者4mm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被这种山寨小厂的电子垃圾坑了,还是买二手日货吧,国货的话,艾德克斯和大华都还可以,我这都用了好几 ...

就想知道 这种二手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