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耳机线拧起来才响,怎么修?

楼主(2020-02-29):
Bose Qc20
刚好是夹子的地方坏了,只有使劲拧起来左耳才有声音。

坛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白色热缩管先准备着。

网友:
重新买个

楼主:
没银子。
现在买都买蓝牙的了。
这个当时1500+了

网友:
某宝有单独卖的耳机线,换一条就是了

网友:
中间断了哦,买根新的吧

网友:
从夹子那儿打开,把线往夹子里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银子。
现在买都买蓝牙的了。
这个当时1500+了

这么贵的耳机啥感觉?我都是15一条的。。。

网友:
这么贵的耳机,那买根好点的线换掉就行,这个难不倒电工。如果剪断再接线对不起这么贵的耳机

网友:
热缩套管呀

网友:
线断了,剥开接上。

网友B:
我大学帮不少妹子修过耳机,靠这个手艺牛逼的不行哦。首先用美工刀把这个拨开,然后焊接好,这个要主要温度要低300度左右,焊接时间要短。然后焊接好后,用热缩套管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的耳机啥感觉?我都是15一条的。。。

败家X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学帮不少妹子修过耳机,靠这个手艺牛逼的不行哦。首先用美工刀把这个拨开,然后焊接好,这个要主要温度 ...

坛里果然有高手

网友:
好东西舍不得扔掉,修一修继续发热。

网友:
线断了吧。

网友:
好办,剪开。重新搞个3.5的头儿接上。短个三两厘米没啥关系。

网友:
任何颜色热缩套管准备启动

网友:
以前读书时候经常修那些“高级单放机”的耳机,刀片纵向切开绝缘层,注意是纵向,否则纯洁为了线路接通就没意思了,外观才是最重要的。切口越短越好,看个人手艺了,然后找到断点,尽量小的修复接头,然后尽量细小的绝缘处理,然后合拢绝缘外皮,同时点少量的禄丁胶还是什么忘记了,软一点的胶在切口和里面,然后外面看情况能不能套一个最薄的热缩管,都是为了外观,以前好多人说基本上看不出来修过:)

网友:
外壳拆开,线缩进去就好,内部处理。

网友:
直接换个3.5的插头就行了

网友:
换个NB点的焊接的插头,不如土豪金的,然后焊好。比如这个54块的,应给配得上你的1500块的耳机了。德国SOMMER HICON镀金 3.5MM插头 小三芯 4段平衡 90度弯头大尾孔-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网友:
这个耳机我也有一个,出了名的线材脆弱,现在左耳还有啸叫,不知道该怎么搞,太娇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