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内置摄像头用不了求助

楼主(2020-02-29):
我的笔记本型号是HP 8770W,装的是win7 64位。如果不是小孩上网课,估计永远也用不上摄像头。
设备处理管理器->图像设备里有摄像头型号,驱动大师和HP官网下载过各种驱动都试了很多次。
在QQ设置里,摄像头图标显示一道红线。用360的魔法摄像头提示“无法打开视频设备”。
猜测是摄像头硬件损坏,所以网购了罗技的C270i外置USB网络摄像头,接到电脑上还是无法使用。
偶然在本机的虚拟机XP中尝试连接摄像头(自带的和外接的),竟然都可以用。看来应该是WIN7系统下的问题了。
网上搜索了各种方法,没有一个管用的。因电脑里软件太多,不想重装系统,请教万能的论坛和大神们出手相助。

网友:
自动安装的驱动不对吧,手动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我的ACER电脑也是,买了重装了个系统摄像头就没用了,试了无数个驱动都不行。。。同求!!!

网友:
驱动,驱动,驱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HP的!!  装win10试试

网友:
装系统很快,昨天早上电脑崩溃,为了孩子上网课,半个小时装好win7和需要的软件,中午又换成win10

网友:
换官方驱动吧!

网友:
电脑换一块硬盘,装系统,小孩不用时再换回来。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驱动没正确安装好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继续各种下载尝试折腾。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个正确的驱动,自带的摄像头能用后,外接的也恢复正常了!估计是软件冲突造成的,损坏了原有的驱动。

网友:
换HP官方驱动